有没有比502和ab胶还牢固的胶水?

楼主(2007-01-19):
电直上的齿轮打滑掉了,502和ab胶都试过,只能坚持一会儿, 使劲一拧又松了。有没有更牢固点的胶水阿??

网友:
环氧树脂粘上下就不来,就是干的慢 不过楼主先确认是不是轴径和孔径的问题

楼主:
慢倒不是问题,我有的是时间。 那个齿轮是塑料的,用在36号上连接尾部传送皮带。 不过这个“环氧树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胶水? 我不在国内,只知道这东西叫araldite, 以前听老外提过。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502也是环氧树脂阿??

网友:
用厭氧膠

网友:
厭氧膠是金属对金属才有效的。

网友:
我的也是楼主这种情况

我昨晚用502,看说明说是要24小时后才达到最佳效果,但我等不得拉,中午就要试飞!!
不知哪位朋友也出现过齿轮打滑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粘它?

网友:
建议更换齿轮

楼主:
更换齿轮, 那个混帐要收我150。没办法,毕竟不在国内,只有认宰的份。能凑合就先凑合吧。

网友:
楼上这们倒底在哪啊,一个齿轮要150!!

这么高的价不如买个新马达了!

我觉得要是厂家在生产时马达的轴心车两个0.5MM的小孔(上下端各一个,且成90度角分布),齿轮上也分别车两个小孔,小孔内可穿钱丝以达到锁死齿轮的目的,齿轮做长一些,这样可以做到很轻松的折装齿轮。

楼主:
不是马达上的齿轮。是传送皮带用的皮带轮。 。。 那个混帐那儿马达的价钱也是150。 没办法,谁让国外配件不好买呢。 这种人就叫做落井下石,典型的奸商。

网友A:
502对有机玻璃最有效果,就是容易碎的塑料之类。
AB对金属及硬塑料都有效果,但是要求表面打毛并接触面积大点。
齿轮一般是软塑料,用这俩中都不好。胶硬齿轮软。
你试试建筑用的PVC胶。说白了就是厕所下水道管粘接用的胶。
会轻微腐蚀塑料,而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塑料融化以后接触地非常紧密。
我粘固定翼螺旋桨都是这个胶,别说危险,我试过了。直机桨无效,要记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502也是环氧树脂阿??

不是的,502胶是一种a-氰基丙烯酸脂类粘合剂,耐水性不好,固化后很脆,不能粘结聚乙烯和聚四氟乙烯等塑料。
而常用的环氧树脂品种是缩水甘油醚类环氧树脂,其中以二酚基丙烷型环氧树脂(简称双酚A型环氧树脂)为主。其次是缩水甘油胺类环氧树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2对有机玻璃最有效果,就是容易碎的塑料之类。
AB对金属及硬塑料都有效果,但是要求表面打毛并接触面积大点。
齿轮一般是软塑料,用这俩中都不好。胶硬齿轮软。
你试试建筑用的PVC胶。说白了就是厕所下水道 ...

38  我做船粘层板 轻木都用的 这个 PVC胶

网友:
最好用的还是环氧树脂

网友:
用农机胶啦

网友:
模型专用胶水怎么样?谁用过?

网友:
楼主说说在哪个国家,到时候赚他们钱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  我做船粘层板 轻木都用的 这个 PVC胶

MDP,莫和我说船,BS你一万年。

网友:
401胶水 比502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