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如何给epson打印机换个大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7-01-19):
我想把自己的c43打印机改装一下。发现进纸
电机
功率太小了。想换个大点,有什么简便易行的方法。

网友A:
换了大功率以后又怎样呢???你想干什么呢

网友B:
是啊,不会提高打印速度的

楼主:
不是要提高打印速度。是要提高负载能力。
想改成物体打印机。那样就爽了。什么都能打啊。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myspringsun.com/web/cpjs.htm

楼主:
能不能不改变原来的输出。而是输出到另接一块功率放大板,从而带动一个大电机。
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看看哪位高手有办法。

网友C:
如果电机只是功率增大,其它参数都一样的话,再加一级驱动,或者直接换大点的驱动功率管或者模块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