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孚充电电池

楼主(2007-01-19):
昨天买的“南孚1600mah”的(镍氢5#1.2v的充电
电池
),晚上充电,今早量电压的时候发现,有4节1.39v、2节1.4v、4节1.37v,请问朋友们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很正常吧, 這一點點誤差不大!!!

网友B:
是吗?又学了一点新知识。:loveliness:

网友C:
用的什么充电器?这种电池买的时候如果不挑选,一致性很难保证,如果直接用串联的方式来充肯定会有电压差,不过楼主说的这点误差不算什么。最好能每节电池都按同样的方法慢充满放几次,这样以后就能平衡很多了!关键还是电池的容量一致性好不好

楼主:
回楼上:
用的是“品胜”的充电器,再说了买的时候怎么挑选一致性好的电池呢?就是用表量我想也不会都一样的吧。

网友D:
用十个就买十二个,只要是正品,把电压相差最小的十只组在一起,用起来电压差是很小的基本上可以达到0.005V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