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充电器怎么样? ^_^

楼主(2007-01-19):
充电电流800MA(非脉冲),专用IC控制的三阶段充电,每节电池有二支指示灯。

网友:
外面看看做工确实不错,不只里面怎么样?

网友:
感觉有点炫

楼主:
现在还是手板,暂时还没有批量生产。
电源部份采用了世界顶极的PI公司的IC,充电部份用的是专用的处理器,样版共有4四路。

网友:
电流小了点吧~

楼主:
电流再大就得加风扇了,增加了故障点,而且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可没什么好处,实际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照片黑了点 手机拍得

网友:
充电电流太小了,满足不了外场的需求,不过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电流 大小得看你的电池的容量了 容量大 充电电流也得大 反之者小

网友A:
为什么要四个独立开关电源而不用一个电源变压器四组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四个独立开关电源而不用一个电源变压器四组绕组

因为输入的电源是一个的
到里面就得 分开了

网友:
不知道效率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用四个开关电源性能会更稳定,如果用一个电源绕出四组效率会很差,在主电源没有负载时其它电源没有大功率输出的,因为PWM反馈只有一路。
用四个就不一样的,有四路反馈,电压和电流都很稳定。再加是TNY266P这个IC性能非常好,在同类中价钱也最贵。有兴趣的朋友可在网上查一下这颗IC,外围非常少。
锂电池充电一定要有个充电管理电路才行的,光用4.2V的开关电源接在电池上是可以充电,但对电池有非常大的损害,电流越大越惨,搞不好还会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