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电池的香蕉头碰触短路,我这样做是否可以!!!! ...
为防止电池的香蕉头碰触短路,我这样做是否可以!!!!!

楼主(2007-01-19):
飞鸡鸡的时候难免会把
电池
放在箱子上面。为防止正负两极都触到箱子。我把负极的香蕉头用透明橡胶套套起来,橡胶套不会滑的,这样做是否有必要?

网友A:
这样做很有必要!!楼主办法不错

网友B:
虽然我没有遇到过,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楼主:
负极上的橡胶套是用打点滴的针筒做的,
为了做这个,诊所里的医生用怀疑的态度买给我3条。

网友C:
看来楼主也是把电池组再串联起来用的?如果只飞450,我是干脆电池用母头,电调用公头,没什么问题了。要是还想串起来用在600上,也可以再接个两头都是公的转接头。省得不小心短路了

网友D:
不错的做法,不过还可以买那种4mm圆端子的硅胶套,便宜又容易买到.
那样就不怕怀疑了.

网友E:
电池应该用母的,现在这样就算你加了套套还是不安全。

网友F:
是啊,电池怎么成公的了?

网友G:
完全可以

网友H:
我觉得电源用凹的接头比较合理

网友I:
T型插头(母)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J:
我是用热缩管将母头多包一点,一样可以起到作用啊,不过楼主的主意也不错

网友K: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呵呵,不过用油管做套子

网友L:
值得推广~~

网友M:
不用这样,用热缩管就可以,你热一头,另一头保留愿大小,效果就跟你这个一样!

网友E:
两个都用母的不好吗(电调两头都用公的)?也不用搞什么安全套,干净利索!
不懂楼上的人怎么搞那么复杂!
直接用母的T型头更利索,如果要串联的话可以用公的把接线端短接了直接两头插。
试过了,肯定可以插上。

楼主:
我们温州模友对香蕉的标准接法是,在电池上一公一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