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kV(rpm/V):2000RPM

楼主(2007-01-19):
我是一个菜鸟,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kV(rpm/V):2000RPM}中,KV,RPM/V各是什么意思。有劳了哈,在此先表示感谢。
还请高手留下你们的邮箱地址,到时好向你们请教,我的邮箱地址是luodiandiao@126.com

网友A:
RPM = round per minute 每分钟旋转的圈数,即转速
RPM/V 其实这个“/”也是 per的意思, 即每伏特电压下的转速
不是高手,不过这两点还懂。

网友B:
KV 2000的意思是输入电压每上升一伏,转速理论上上升可以达到2000RPM。
这个参数制约了在给定电池电压情况下的最大电机转速,KV越大,最高转速越高。
这个和最大电流以及转矩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C:
kv*电压*电机效率=电机转速。
比如亚托430电机 3550kv*11.1*0.91=35858
这个是北京的调机高手老王给的一个参数。用这个数除以齿轮比,在乘以油门的数,就能大概算出大桨在百分之多少的油门下的转速。

楼主: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