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舞铰工作原理

楼主(2007-01-19):
挥舞铰工作原理:
当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当桨叶上升后,在挥舞铰夹角的作用下迎角减小(螺距减小),叶片升力开始降低桨叶下降。反之桨叶下降迎角增加,升力上升、桨叶开始上升,这就是挥舞铰的工作原理。那为什么要用挥舞铰呢?首先来讨论一下桨叶在旋转中的受力。当迎面突风和桨叶成90度时速度=V+W,当和桨成270时=V-W (
V桨叶圆周速度,W突风速度
)。
由以上得知桨在旋转一周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样造成飞行不稳定,所以要安装挥舞铰来平衡各桨的受力。

网友A:
迎风吹过来90度桨加速,270度桨减速,这就跟斜盘向后倾斜的作用一样,所以电直会抬头.转速低的四通小电直风速加进来的比例就大,所以抬头就很明显.反应不灵敏的机机要用很大的前倾来抵消这个影响,所以在风中很难飞

楼主:
zcyjq说的不错,桨叶在90度时受力最大,270度时最小。由于旋翼的陀螺进动特性,桨叶继续旋转90度到达最高点(180度),反之270度桨在360度才会到达最低点。如果没有挥舞铰调节作用,旋翼锥体就会后移,使飞机抬头后退。当后退时又相当于之从后面来有突风,又使旋翼锥体向前。这样来回的摆动,造成了飞行的不稳定。所以要使四通小电直稳定飞行,在平衡翼上加配重来平衡旋翼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请问:铰链哪有卖?要买!!13943092573;请回!!

楼主:
原帖由
火鹤
于 2007-1-21 17:21 发表
这位朋友:这种铰链在模型上不用,也没有卖的。如果想要你的模型稳定,在副翼和桨叶外端部分加些配重效果会很好。 请看 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8498&extra=page%3D1
看完后就明白了。

网友C(2012-10-08):
挥舞铰是由什么控制的呢?

网友D(2012-12-08):
真直升机上用铰链技术,而模型直升机用贝尔希拉结构:二者根本就是不同的技术和原理.早期的模型机也是用真机上那种铰链的,而现在却不再用,还自以为正统,可笑!

网友E(2013-01-14):
这个论坛的东西好专业,不懂也顶是新人的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