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无刷接收机请教

楼主(2007-01-19):
请问大家:36#升级无刷后,接收机接电池和接马达的两个线该怎样用?怎样和无刷电调连接,还有接收机的6个孔怎样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
路过这里,老鸟们可能都潜水去了……

我来简单解答一下吧

如果你用的是 华XX 原装的设备,换上无刷后原有接收机上的电源插头和电机线就空闲不用了,直接通过电调接电池即可。电调的三根很粗的线接电机,小插头接接收机第三通道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啊,我照样子连接了,可是没有反应啊

网友:
什么无刷电机,

什么无刷电调。看电机电调是否是兼容的。电调的启动模式等。
通道接线:
刚才看了我的机机,修正一下
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尾舵机接陀螺输出--陀螺输入接4通道)5空闲6螺距舵机。

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ESC-25A,配西尔460FX,KV2950
通道是不是这样:
1升降,2副翼,3接电调,4我不知道方向是什么,是否要接陀螺,5空闲,6不知
我的电调接好后,先响123,然后是:毕,毕响个不停

网友:
若接线无误

请看以下说明:
正常使用开机过程说明:

油门行程设定说明:(注意!当第一次使用或电调搭配其他遥控器使用时,均应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其他时候则不用)

使用遥控器编程设定说明:
使用油门设定参数分为四个步骤:一. 进入编程二. 选择设定项三. 选择设定项下的参数值四. 退出

编程设定示例:(例如将启动模式设定"超柔和启动",即第5设定项的第3个参数值)

网友:
看以下链接: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300
中的关于HobbyWing GUARD(守护神) 25A(BEC-2A/5V)的详细介绍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ESC-25A,配西尔460FX,KV2950
通道是不是这样:
1升降,2副翼,3接电调,4我不知道方向是什么,是否要接陀螺,5空闲,6不知
我的电调接好后,先响123,然后是:毕,毕响个不停

4接陀螺,陀螺的另外一根线接尾舵机。6接控制螺距的舵机

另外提醒一下,为了安全起见,在起飞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各个通道是否工作正常,舵面有无反向的情况,确保无误后才可起飞……!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