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机身抖动和桨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我有一架天子50,用的是OS50的
发动机
,飞机停在地面上发动机以中速旋转的时候飞机会抖的比较厉害,不过在把转速往上拉的时候抖动就会越来越小,最稳的时候就是即将离地的时候,悬停也比较稳,不会抖动.没有双桨的现象.就是在地面启动时会抖的比较厉害,不知道这个是否是正常现象.还有我用的也是木桨,倒不是嫌玻纤的贵,而是听模型店的人说木桨悬停比较稳,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看了上面的几个帖子都说木桨很危险,想知道为什么木桨会比其他桨危险.谢谢各位大大了. 感激不尽.

楼主:
嗯,看来我要换个大桨,再把飞机重新调整一下了.用玻纤桨做日常练习就够了吧.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震动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随着换桨后消失了,因为现在在飞机悬停的时候并不抖动,只是在启动后加速过程中会抖动,一上天就不抖动了,我到时把桨和发动机都下了重调下.
再次感谢.

楼主:
哦,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还在想呢,飞机基本上还是新的,怕是在装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换个桨,在把其他部件检查检查等春节可以爽爽了

网友A:
高速抖动一般不容易看出来,楼主要小心!
我也飞的天子50,抖动一直存在,只是通过加装底板,改短了横轴,加了加强柱,现在要比原来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