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 请教

楼主(2007-01-19):
刚买了6EXHP 其他都调试好了 就是倒飞的不会调 各位有详细的步骤教下么 那个惰速我试过了 他不能调负角度啊 请教老鸟门

网友A:
6EXHP罗距总行程是0%-100%,其中0%----50%是负罗距,51%-100%是正罗距,然后在3D模式下和对应的油门对应设上罗距就可以了,比如油门位置0%,25%,50%,75%,100%,对应罗距0%,25%,50%,75%,100%,,,,其中道理就是这样,具体的设置还要看你的喜好和JJ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