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几天时间把德国飞翼装好了!

楼主(2007-01-19):
德国飞翼
翼展:1200mm
全重:320g(起飞重量)
电机:C20 20T(KV2180)
螺旋桨:傲翔5030
电调:好盈10A
混控:傻猫牌
舵机:辉胜9g
电池:老B牌3S1000 15C
最大推力:400g

楼主:
一些细节。。。

楼主:
电子设备布局。。。

楼主:
电机架、电调、电机安装。。。

楼主:
严重感谢BB同志给我找来的电机、螺旋桨、电调和一些小配件!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挺漂亮,好飞吗

楼主:
还没首飞!!!!!!!!!原计划明天早上首飞的,可是有点事,要:推迟em18:

网友A:
那是BB给俺定的电机!!让你们给瓜分了!!!!

网友:
此电机和桨都和偶有*&^%(*&*%##&***

网友:
我的做出来怎么那么丑啊
不过着飞翼真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BB给俺定的电机!!让你们给瓜分了!!!!

网友B:
我的也装好了:

点跳和接收都装在后面了,不知道用11.1,1000mah老B电会不会头轻,手上还有1300mah,1600mah的。我最怕jj头轻了,上次就因为KT3D头轻损失了我3,4百元。
谁能告诉我这款飞翼的重心在什么位置合适?

网友C:
德国飞翼没有加强上天小心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飞翼没有加强上天小心断裂

打算用纤维胶带拉一下:loveliness:

网友:
在两个舵机间的槽里粘一段炭杆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装好了:

点跳和接收都装在后面了,不知道用11.1,1000mah老B电会不会头轻,手上还有1300mah,1600mah的。我最怕jj头轻了,上次就因为KT3D头轻损 ...

直接上1700的,1000的太轻,舵面调到有一点点上翘即可,这架气动性能非常好,手接的时候要注意滑翔距离非常远,当心速度快接不住。

网友:
做工简洁精湛!

网友:
今天已经爽了一把德国版的飞翼,性能真不错,低空时比俺自己打磨的泡沫飞翼明显稳定得多,高空就区别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