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发动机内的那个齿轮

楼主(2007-01-19):
望:
各位大虾指点望各位  兄台出出主意                                                                                                  转子发动机内的那个齿轮   该怎么做哟?怎么制造哇 !!偶觉得不好弄   特别是那个内齿轮

楼主:
谁有好思路   望指点  谢 谢!!!     外面那个大齿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利用線切割製作

网友B:
请看

你的图内外齿比例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看

你的图内外齿比例不对

说得对。
相位齿轮两轮的节圆直径为6e和4e,即3:2。
内齿轮一般用插齿机插,也可以刨,尺寸大的可以铣。齿轮加工是机械行业最基本最普遍的工作,找个厂代工不难;再说齿轮和曲轴是转子发动机最容易加工的部件,如果连这都搞不掂,那缸体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
相位齿轮两轮的节圆直径为6e和4e,即3:2。
内齿轮一般用插齿机插,也可以刨,尺寸大的可以铣。齿轮加工是机械行业最基本最普遍的工作,找个厂代工不难;再说齿轮和曲轴是转子发动机最容易加工的部 ...

你说得不对。插,刨,和铣只能加工拖拉机的零件,要加工这样的零件非数控设备莫属,必要时得动用慢走丝机床

网友:
插齿和滚齿是加工齿轮的标准方法,内齿轮通常只能用插齿。精度高的再经剃齿、珩齿或磨。

在没有专用设备时也可以用刨

网友:
这是三角活塞旋转发动机加工工艺中内齿轮加工的部分,就是插齿:

网友(2007-05-09):
内齿轮用插齿就足够了
这个机器的关键还是气缸的内轮廓
是个复杂曲线~不好zei啊

网友:
   期待噢...

主要的是缸体和那个3角型的转子不好解决.

网友(2007-07-09):
要画渐开线,学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问个问题,转子发动机的内齿轮和外齿轮咬和,怎么能保证它们之间连动?

网友(2007-08-11):
齿轮不是问题

齿轮不是问题.主要是密封,做不好就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