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控是坏了还是怎么了??

楼主(2007-01-19):
我用的是6EX,那天在家里飞完了没关控(天线是全拉开的!),控的电就用光了,冲上,第二天插上电,飞机没反应了!!!!我以为是晶体坏了,买来了ESKY的72.130的晶体(原配的是72.210),还是不行!!然后弄来一个PPM的接受,还是不行!!!遥控玩XTR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坏了?

楼主:
电池没坏!!

网友:
遥控玩XTR一点问题都没有,说明控的编码电路是正常的,那就是高频发射部分坏了.

网友A:
是不是发射管长时间工作烧掉了?换个发射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射管长时间工作烧掉了?换个发射管试试

哪个是发射管??

网友:
接收机电池没电了

网友A:
查找和天线相连的(一般发射管是通过电容、电感再连接天线的)高频发射管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和天线相连的(一般发射管是通过电容、电感再连接天线的)高频发射管就是

那东西有卖吗???怎么知道它坏没坏??

网友:
按理说不那么容易坏的。得看看是什么型号才好说

网友:
您好,很高兴就您服务,

我们可以给您处理,www.rc-servic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