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高手帮我改个130有刷

楼主(2007-01-20):
我有个奥迪四驱车的130马达是加强型的68000,想用来做个小固定翼,可转速太高了电流也大的可怕。

       有用过沧狼130有刷的请告诉我下它的转子是用的多粗的线,绕了多少圈,先谢谢了!

网友:
直接问沧狼好啦.
总不会让我拆掉一个130有刷,去估算线径,再去数圈数吧.

他的 130 最好是工作在 4.8V 或者 6V 下,当然,1节锂电池也是不错的.如果是 7.2V 的话,全油门会死得很快.

对于某些比例控,4.8V 的电压会使舵机不停的抖,而 6V 又很容易掉到有刷电调的电压保护状态.

网友:
那个电机的线径比130-2270还大,磁钢的磁场强度比130-2270的要强得多,但磁钢是普通的铁氧体磁铁,其磁场强度只能维持较短时间,尤其是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消磁减弱;
    如果你改过以后的使用电压是6V或7.2V,建议你参照130-2270的参数改,130-2270的设计电压是3V,输出功率也不大,但在6V电压时输出很可观,赫赫,寿命自然也就短了;
    俺96年改的是双钻的130-2270电机,线径改为0.45的陶瓷漆包线绕满极片槽,直接接通12V电源(12V50安的实验电源),电机轴上安装过的是直径17.5毫米螺距约12毫米的玩具船用塑胶螺旋桨,赫赫,实测转速1万四千多转,推力实测一百六十几克,电机发热厉害,运行12分钟实测约八十几度,电刷磨损厉害,声音比较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