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连接XTR!!

楼主(2007-01-20):
我在REFLEX里面校准了是这样,正常吗?
3通道油门推到最大,几个通道都会动,怎么设置?
调整通道分配,如图:我把升降陀推到最上,就不能通过为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A:
很可能你的 直升机 是 CCPM 的十字盘, 因为你的遥控器设置成 120度的CCPM 模式.
你需要将你的遥控器设置成 90 度的十字盘, 就可以玩了.

楼主:
为找到了,但SWSH,3-5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但不断闪,改不了?

网友B:
大小舵是不是设置了? 改回正常试试?

楼主:
终于可以正常的飞了!谢了!
但有些不稳定,你们玩的是不是都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