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翼龙空机,有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01-20):
我是新手,没玩过飞机,现在想买架玩玩,有些问题不懂!!
1、翼龙的空机买来后陪380电机可以不?
2、如果用380电机直驱的话要配多大的桨?

3、如果用无刷的配B2040C的内转无刷行不?

网友:
个人见解如下:
1. 三通的空机配380可以,但4通空机则略显不足;
2. 380直驱配7寸桨即可;
3. 内转无刷因转速高扭力小,得配减速组才行,建议配TowerPro的白铃铛,价格3X元,很便宜。

网友:
380推力有点勉强,480效果会很好(9.6V镍氢),当然,上无刷更好,无刷推荐普及外转(启迪2408-21就行),其它的无刷高过这个价格性价比就不高了,说实话我飞翼龙就三次,但是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换副翼机型了,

网友A:
 我最近也准备购买启迪的翼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准备购买启迪的翼龙。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准备购买启迪的翼龙。

赞成,启迪模型怎是一个不错的商家!

网友B:
翼龙很好飞,配上无刷铃铛,两串锂电,或8.4的氢电,我带的一个学生,从没飞过,拿到手都能飞一会

网友:
的确 很好飞  我第一次 飞翼龙的时候 就感觉好飞

网友:
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想买,不过有些问题就是他打算用两节(200克)或三节(300克)加拿大锂锰电池,不知道翼龙的载重支持不,希望熟悉翼龙的朋友可以帮一下: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翼龙很好飞,配上无刷铃铛,两串锂电,或8.4的氢电,我带的一个学生,从没飞过,拿到手都能飞一会

翼龙确实相当好飞!

网友:
赶快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