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陀螺+无刷电机尾桨有初步飞行结果

楼主(2007-01-20):
结果就是我冒着微雨在田野上空7、8米高度内顺时针飞了5、6圈,又反时针飞了3、4圈。感觉飞行平稳、自然,转向灵活。并没有先前用PG-03时那种右转只能拐大弯的不爽情况。

当然我得承认,为了减少CP2容易双桨的影响,我设置了固定桨距,并且也将油门设得也比较平稳,升降比较柔和。抓在手上试飞有时会有轻轻摆尾,悬停时偶然会摆下,但航线中未见。还未敢试反机。

机机是CP2。使用的桨比原装窄2MM,同长。比370马达大力的可换碳刷280电机,并配10齿。原厂四合一盒,改变通道插头顺序后外捆7、8克的小电调,W006陀螺粘两舵机后面,接第四通道。拆去原有刷尾马达,装上小无刷、原来尾桨。电池是比原电池轻4克,但翻滚非常有劲的12C锂电。还有一个粘在主轴空位上的GWS PG-03懒得取下来,总重应该在340克在。

陀螺设最大时摆尾严重,50%减轻,飞航线时约在1/3时。但不知什么原因,尾马达有时会不转,弄两下又会转了。航线就是在尾马达停转时跌落结束的。

楼主:
翻滚倒飞了

飞了几次固定桨距的航线后,觉得没什么问题,刚才就换到我平时用来简单3D的设置,手上试了一会就大着胆放了飞。升空后感觉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于是加油、推杆,机机听话的前翻倒了过来,稳定!又反正过来,也没不妥……

天黑了,看不太清,不敢再翻。介出于对锁尾陀螺的信任,我试着将没罩头壳的机机放远,直至模糊不清,然后掉头对着自已直飞回来。完全没有差池。不过减速降落时不稳定,尾巴有些漂转不定,只好匆匆收场。还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006的陀螺有这样的表现已经不错了。如果你用401的话

楼主:
今天的风不小啊,用香港台的天气预报来说,就是清劲的西北风。还有一些微雨。虽然这风吹得机子在空中俯仰沉浮,左摇右摆,但我仍可前翻右滚。呵呵,说实说吧,后翻不过来,左滚没有试,因为风实在做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一飞最后尾巴把持不住了,打转,只好轻轻的摔降。再想到接电时尾电机启动困难,这就提醒我了去检查一下发射的设置。这可是我先前用来爽飞原装有刷尾马达的机子的原本设置啊,切换过来看也没看就用来飞这无刷尾马达。果然,方向舵微调的设置是-100!马上改到0再飞,应声启动,在空中也稳定得多了。尾巴在北风的吹压下虽然还是有些摆动,但很明显也锁得很顽强。降落时也再没有昨晚时那个漂转不定的现象。一切良好。是了,先前有尾马达停转的情况,那是因为我飞着调着就忘记了时间,电池放完了!最后主马达也停转时才发现,走一段路回到家再测也只有9。6伏!

楼主:
好象没多少人关心这个话题,来作一个草草收场白吧。

将原装CP2的尾马达去掉,换上小无刷马达,直驱原尾桨;将四合一盒接收机的第四第五通道接线对调,以引出独立的第四通道信号,并维持主马达的的正常控制;加装华科尔W006陀尾陀螺仪,小无刷电调,并与第四通道、尾无刷马达连接好。这样就完成了改装,大约增重18+7+(10.5-7.5)=28克。

以我现时有限的飞行次数,能完成稳定的悬停,流畅的高低速航线,普通的前后左右翻,倒飞悬停、航线。在一次摔弯主轴后,带来很大的振动和较大的双桨,但仍然能正常进行上述动作。

存在问题:起飞有时会摆尾几下,急推油门会摆一下尾,剧烈动作有时会引起尾桨停转、机机向右打转,且尾马达再也不能恢复正常工作(本次飞行)。

一点体会,方向舵微调的大小对尾桨工作性能有较大影响。也就是在陀螺的中立点上,给予尾桨电调的油门是否合适。

没有以后了

网友A:
我打算也试一下,保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也试一下,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