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炸了啊!!!!

楼主(2007-01-20):
其实是ROBINS 啊 哈哈 刚刚忍不住在室外飞了下 。。。。。。。。。。。。。。。。。。。。。。。
损失了连接平衡杆的那个。 叫主轴吧 最上面固定平衡杆的扣掉了一半 还有滑翘也断了55555555555555555
问下主轴怎么换啊 好象拉不出来啊

网友A:
主軸最下方也就是兩個大齒輪底下還有個螺絲
要鬆下那個螺絲才可拔主軸~~~

楼主:
o 知道喽 能不能不换主轴 只把上面的头换掉啊 怎么换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