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的KT机今天试飞,发现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01-20):
第一次做的KT机今天处女航,总体感觉很不错,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感觉动力不太行,听声音和感觉风力都觉得没到顶点,不知什么原因,现例出动力配置望广大模友帮忙分析其原因:
电机:银燕CF2822(KV830)
电调:辉盛18A带散热器
电池:15C11.1V1700MAH
桨:1047

如果电机改用新西达2208KV1200或新西达2212KV1000的动力会有多少改变?

顺便问问辉盛18A电调如何设置动力范围??
谢谢!

网友:
飞机总重多少?电调的油门设置过吗?

网友A:
1047浆配2212kv1000很合适。2208用9050浆,1047会过载。你的电机用11寸浆可能更合适。

网友:
能飞起来我认为就成功了。

网友:
2212加1047用你的电池会将近有800拉力啊

网友:
KT机  重量多少啊 ??
总共多少重量??

楼主:
因手上没有称所以不知道空机重量,据模友讲本机应该算比较轻的了,
电调的油门设置不太会,手上的电调买来时没有说明书

网友:
恭喜啊,能飞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手上没有称所以不知道空机重量,据模友讲本机应该算比较轻的了,
电调的油门设置不太会,手上的电调买来时没有说明书

电调的油门这样子设置:
1、打开发射机电源;
2、将油门杆推到顶;
3、将电机和电调、接收等接好,接上电调上的电源,这时电机会发出声音;
4、等声音停止后将油门杆拉到最底,这时电机又会发出声音;
5、OK

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不要装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油门这样子设置:
1、打开发射机电源;
2、将油门杆推到顶;
3、将电机和电调、接收等接好,接上电调上的电源,这时电机会发出声音;
4、等声音停止后将油门杆拉到最底,这时电机又会发出声音;
...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忘了讲:我用2200MAH的11.1V电池做动力电,飞一会儿就感觉没什么劲了,别人的飞机能用15分钟,我的感觉只能用几分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电机:银燕CF2822(KV830)

确定是KV830的???? 飞完一块电池下来只有几分钟????

电机会很热吗???如果会就过载了!!!

我用2S1000都可以飞5-6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7浆配2212kv1000很合适。2208用9050浆,1047会过载。你的电机用11寸浆可能更合适。

如果2212+1047使用KV930更适合,电流不大,拉力也够!飞行时间比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银燕CF2822(KV830)

确定是KV830的???? 飞完一块电池下来只有几分钟????

电机会很热吗???如果会就过载了!!!

我用2S1000都可以飞5-6分钟

能肯定是KV830的,飞了几块电池都没敢飞完,上天后一两分钟就觉得没力了,再过两分钟就只好降了,估计总的时间也就5-6分钟吧。
电机,电调,电池都不太热,有很少一点温度,应该不会过载的吧

楼主:
手上没相机所以不能上图,
发个连接吧,里面的白机机就是我的
http://bbs.zg163.net/viewthread.php?tid=574325&extra=page%3D1

网友D:
KT板看上去挺厚,估计要400g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肯定是KV830的,飞了几块电池都没敢飞完,上天后一两分钟就觉得没力了,再过两分钟就只好降了,估计总的时间也就5-6分钟吧。
电机,电调,电池都不太热,有很少一点温度,应该不会过载的吧

如果过载电机发热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板看上去挺厚,估计要400g左右吧

KT板是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过载电机发热好大

应该不会过载吧,电机都没太高温度

网友:
你的配置没有问题,跟我的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电调,我用7.4V1000MA15C的电池那能飞15分钟以上,光吊机野在8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的KT机今天处女航,总体感觉很不错,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感觉动力不太行,听声音和感觉风力都觉得没到顶点,不知什么原因,现例出动力配置望广大模友帮忙分析其原因:
电机:银燕CF2822(KV830)
电调: ...

可能跟气温有关系,如果温度低于零度,电池的放电性能就会直线下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兄弟,玩KT机时注意别抽烟,烟头会烧坏浆或机机的!

网友G:
怎么玩模型的抽烟的那么多啊!模型还不让你们快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玩KT机时注意别抽烟,烟头会烧坏浆或机机的!

呵,下次会注意的啦,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玩模型的抽烟的那么多啊!模型还不让你们快乐吗?

抽烟和玩模型是一起爱好上的,呵,我也觉得玩模型的人大部分爱抽烟,也许是DIY的时候比较无聊和需要灵感吧

网友H:
做的不错,板正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不错,板正的很啊

谢谢,因为是第一次做KT机所以没什么经验,下次应该还会好一点的,现在最头痛的就是动力问题

网友I:
怕你的电调要烧哦,是18A吗.

网友J:
辉盛的电调要打折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怕你的电调要烧哦,是18A吗.

兄弟别吓我哦,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无刷电调了,烧了只有喝西北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辉盛的电调要打折扣的.

这位兄台的意思是性能和稳定性不好还是电流量有水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