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pcm10

楼主(2007-01-20):
向各位请教JRPCM10S的控怎样,高手能说说吗

网友A:
JR顶级设备,功能强大,按用途可分为固定翼(A)/直升机(H)版,两者软件互不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了,那位能给一份使用说明书吗,本人先谢了

网友C(2007-03-12):
10S的中文说明你是找不着了,去下载一个10X的吧,除了几个外其他的基本上一样的.JR10系列的控菜单显示方式调节方式都是一样的,通用性很强.差只是差在多或少个别功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