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机身重心严重后顷,怎么办?

楼主(2007-01-20):
SE+9650的重心怎么才能调整好?

真想放弃金属尾波箱改成塑料算了

网友:
电池怎么放的?有照片吗?

楼主:
电池是放在那个斜板上面的

网友:
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了很久

网友:
您这级别的一般不是机械问题,遥控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就是拿着平衡杆,,感觉机身往后靠啊。。
朋友的用3154 就刚好平衡
原来飞XL可能是塑料尾巴也是刚好平衡的
问题我看9650 +se的高手也不少,,难道这个就不管它照飞?

楼主:
再提,新问题

斜盘上升到最大的时候推杆,球头套和连杆会擦到斜盘导架的底部

斜盘下降到最大的时候,后面的那个球头滑杆撞到导架的最低处,,我想把导架挖空,错掉一部分,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另外,,如果电池是平放在底座那里,重心会号平衡一点。。但是这样不如放在斜架的那里重心搞,3D翻的时候应该没那么灵活啊。。真是左右为难

网友:
收购你的金属尾巴,替你减轻负担。。。

网友:
我用9253也有这种情况,我是在电池附近装了个金属散热片配重...

网友:
用多大的电池阿

网友A:
斜盘上升到最大的时候推杆,球头套和连杆会擦到斜盘导架的底部,我们都是切了的,有图片吗?

网友:
怎么感觉我的平放的话正好呢?

网友:
 “帅呆”的新机婆!!!

网友:
打着伞还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上升到最大的时候推杆,球头套和连杆会擦到斜盘导架的底部,我们都是切了的,有图片吗?

来了。
斜盘下降到最大的时候拉杆,球头连杆压到导架槽的底部

斜盘上升到最大的时候推杆,球头套和连杆会擦到斜盘导架的底部

关于重心我想把接收机挪到机头斜板的位置可能好点

网友:
曾经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在空中3D时摔机了,齿轮也扫了。   后来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我怎么一直没注意到呢?回去我也看看我的

楼主:
广州的朋友强啊,把导架都掏空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还是可以的,今天检查了管升降的那个舵机,因为干涉打架,,摇晃的很厉害,这个力道是不小啊。还好没烧舵机

楼主:
解决办法来了,接收机往前移动,电条让位置

保护接收机 海绵捆扎

上电池

再上机壳,重心不再偏斜了,哈哈

称称:

796g 肥鸡啊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种问题???
会不会是使用孔位的问题? http://www.jkheli.com可以明显看到JK用第三孔,此外,401放在电池下面,正好配重!可以参考一下!
401放原位,当心副翼打到啊,不止一个人已经吃亏了啊!

网友B:
帅呆看我的是怎么装的

重心刚好

楼主:
65 如果用第三孔,拉杆是斜的

网友:
王子不愧為王子, 為有隨從為其打傘

楼主:
不要开玩笑啦,那是我们的模友老大呢
那天是调机心切才雨中试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刚好

這樣會影響陀螺性能嗎

楼主:
弄到晚上2点,,终于全部调整完毕

原来真的是要像广州朋友那样的弄,把导架全部掏空才行, 还有,舵角也一样要挖半月形状,裁短。

掏空之前在最大,最小螺距下,推,拉都干涩厉害,这个时候如何注意观察,舵机的力无处释放。螺距都会被顶的偏移(就是整个斜盘都顶偏了)。

除了后面的舵机会干涉,副翼的一个下面的舵机也会打到大齿盘(最大负螺距的时候)。这个时候打舵也会引起螺距变化。。

网友:
沒想到亞托也有這樣的設計錯誤

楼主:
亚托是按照他们的9g舵机摇臂来设计的,用65必须要挖

网友C:
1、舵机的摇臂要剪短
2、十字盘导板要掏空
3、电调放在前面的平板上

以上的问题基本都可以解决。
另外我用的是146IP的接收机,轻一点,可能重心更好调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舵机的摇臂要剪短
2、十字盘导板要掏空

共识

3、电调放在前面的平板上

我得第一个版本就是这样弄的,不行啊,现在把649接收机放在前面刚好够了

网友:
401放大齿盘下面离电机太近了点吧

网友:
前后配一下重吧,估计你的飞机重量严重超标~~~~~~

网友:
陀罗放主轴下面要的不哦

网友:
感觉电调放的不太好啊,没有办法散热。。。

我的机机好像在头部加30克(机头罩)和不加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