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01-20):
我用柯达平衡充,3个一组,怎么冲出来的
电池
有几块是12.56V,有几块是12.76V呢?
是电池坏了还是
充电器
坏了?以前没有这种现象的啊

网友A:
估计是电池的问题,随着电池的使用次数增多,同样的电压充电的情况下,充完后,电池的电压是缓慢下降的。所以,你的12.56伏的电池应该老过12.76伏的电池的。

网友B:
查一下充电器吧,如果经常充到12.6V以上电池可坏的快啊

网友C:
电池的问题的啦

楼主:
不是啊,以前每个电池都是12。56的,今天发现有2个到了12。76,真晕。。。

网友D:
充电器的问题吧,按理说充电电压到预定值充电应该会停的

网友E:
看来两者都有可能

网友F:
量错脚了, 要么就是有一片坏了

楼主:
NND,今天发现原因了,是我的万用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