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反浆机是否需要陀螺?

楼主(2007-01-21):
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共轴反浆机是否需要陀螺?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要,但是还是搞一个好些。

网友:
肯定需要,两个电机产生的反作用力总会有点差别,需要陀螺来调整

楼主:
我想说的是一台发动机同时带两个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一台发动机同时带两个浆的情况.

你无法保证两套桨完全对称,就好比说,蒙住眼睛,向前走,不可能走出直线一样

网友A:
esky 的 3in1里面有陀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 的 3in1里面有陀螺么?

有的,3合1包括电调/主尾混控/陀螺仪

网友:
好象全比例遥控的共轴机子都有陀螺的吧!?

网友:
一定要的!!

网友:
都有陀螺仪的,高级低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