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7-01-21):
688飞机GY400陀螺 JR9X 油门刚开始
陀螺仪
还好 可是油门超过1/2时 尾部
舵机
机开始左右摆 不知什么问题 请高手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干扰呀,你确定陀螺仪调整好了吗

楼主:
在 家里 空间小 遥控器上陀螺设置到80% 不知还要调什么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1、降低感度试试,感度高了会摆尾,我的36#用GY40050%以下都可以很好锁尾;
2、换个舵机试试,我用辉胜舵机用久了尾巴就会摆;
3、看看电池、接受、电调是不是靠太近,我的sjm试过靠太近干扰造成摆尾。
4、看看尾舵有没有虚位。
以上从上到下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B:
首先考虑降低精度,我的gy400,精度可以在40-50%就可以了,高了也晃。
换数字尾舵可以提高10%。

楼主:
谢谢 回复 我再调一下看看

网友C:
感度高了

楼主:
GY400感度高了会这样左右摆 福特巴GY401会这样吗

网友A:
这叫“追尾”现象,所有陀螺仪感度太高都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