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7桨 推力500g 用什么电机好 要效率高一点的啊

楼主(2007-01-21):
1047桨 推力500g 用什么电机好 要效率高一点的啊

楼主:
价格不是问题,要效率高,省电

网友A:
用GS28-30KV910
8A的时候就有500g拉力

网友:
效率高,就要用低kv 高电压的,这样,发热小
而低kv的话,就要用多极电机,12极,甚至以上,电机的直径最好比较大一些,这样,kv可以做的更低

网友:
傻猫买的A2212也不错哦 不可要配9050D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S28-30KV910
8A的时候就有500g拉力

感谢

楼主:
电极自重要小一点的啊,我现在在用傻猫的A2208,KV1200,7.4V,感觉拉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