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7-01-21):
图中的两种单位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1马力大约等于735W。

网友B:
应该这样理解:功率(千瓦)/转速(转/秒)。如题:0.2千瓦/18000转
0.35千瓦/16500转。。。。。。

网友B:
1千瓦等于1000瓦。书上说的转速单位:RPM,科学的理解应该是:弧度每分钟。即:R代表弧度。P代表每一单位。M 代表分钟。实际都是英语的头一个字母。

网友C:
呵呵,kw是千瓦,1千瓦=1000瓦,1马力=750瓦.也有些发动机是用马力做单位的,英文字母house power,缩写hp,
rpm是每分钟转速,是英文 run per minute的缩写,
比如第一个发动机的标量0.2kw18000rpm,意思是说:发动机在18000转每分钟的时候,功率0.2千瓦

楼主:
0.85/18000(ps/r.p.m)又是什么意思?
括号里的PS是什么东东?

网友D:
r.p.m有时写作RPM,是revolutions per minute,即“转每分钟”。
ps是公制马力。是从德语Pferdestarke (其实a上还应该有两个小点儿,打不出来)来的,意思就是“马力”。之所以称为公制马力,是因为定义用的是公制,即1PS=75kg x m / s。比英制马力略小一些。1PS = 0.7355KW = 1.013869359441685 英制马力(HP)。
这个单位在德国、日本和法国用的较为普遍。在法国称为CV,Cheval Vapeur,也是马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