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遥控猎豹

楼主(2007-01-21):
用爱德美1/24静态模型改装,重新修改悬挂,加装调速器,2通道比例遥控。稍微喷了下漆~

履带为原厂塑料拼接履带

上下接缝处尚可

塑料底盘没有刻意强化

修改后的悬挂

电源用8节充电电池,仓内稍微布了下线

网友:
  漂亮!!! 喷漆很专业喔

网友:
厉害!
旧化做得很逼真

网友:
强

请教一下,你的两个通道是怎么处理的?如何控制两各马达,怎么实现转向的。谢谢。

还是两个通道各接了一个电调?

楼主:
两通道个接了一个10A的点调,是10A噢,20A的话有刹车功能,对原地转向困难多了。

左通道往前推,左履带往前,车辆往右转
右通道往前推,右履带往前,车辆往左转
两个通道通时往前/后,就是坦克往前/后
左通道往前,右通道往后,就是车辆往右原地打转,这种功能在真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真车就是靠刹车盘控制履带的停止,车辆履带靠刹车一边停止、转向。

这车的履带没有做旧化,主要是为了可以在书上、床上跑跑,弄得脏不垃圾的,就要被老婆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通道个接了一个10A的点调,是10A噢,20A的话有刹车功能,对原地转向困难多了。

左通道往前推,左履带往前,车辆往右转
右通道往前推,右履带往前,车辆往左转
两个通道通时往前/后,就是坦克往前/后
左 ...

但你的板控。。。得一个通道向前,一个通道向左 才能让车子往前走。

楼主:
本来是准备右通道重新改装的(变垂直的),后来懒得不高兴了,就是横着控制。现在也习惯了

网友:
矮的美 有1/24的静态战车?

楼主:
埃的有阿~
是1/24电动的,线控的那种

不过我只找到猎豹底盘的系列,如果照到虎王,我肯定把恒龙拆了,换上FF9的再改成旋转炮台加BB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