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解决副厂的450大齿和单项轴承结合的不是很好的方法??

楼主(2007-01-21):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方法解决副厂的450大齿和单项轴承结合的不是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用海神的

网友:
用耐摔新款白色的那种啊。。。

网友:
还有新款白色?给个连接?

网友A:
现在亚托新款的大齿盘都这么便宜了,干吗还要用副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亚托新款的大齿盘都这么便宜了,干吗还要用副厂的啊~~~~~~~~~~

对我们工薪阶层来说,副厂的还是便宜的!要是原厂得价格能降到30左右(一包2各装),我一定用原厂的,

网友:
用海神的吧,耐用啊

网友B:
敲进去之前 上薄薄一层螺纹胶。飞行中绝不会打滑,下次再换也很容易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敲进去之前 上薄薄一层螺纹胶。飞行中绝不会打滑,下次再换也很容易敲出来。

  前几天也是象上面朋友说的那样上了薄一层螺纹胶,我放了一夜,让他干透,第二天装机试验,很好,一点也不松了.问题解决.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敲进去之前 上薄薄一层螺纹胶。飞行中绝不会打滑,下次再换也很容易敲出来。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好办法,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