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高手勿进

楼主(2007-01-21):
请教高手三叶12的油针怎么调,

网友A:
你这样问问题,谁敢回答你啊??
我不是高手,     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问题,谁敢回答你啊??
我不是高手,     沙发

我也不是高手,我是来看看高手的。

------------------------------------------------------------------------------------------------------------------------------------------------------------------------------------------
炸机进行中,雷鸟继续收,Q我吧442574856
求购USB接口XTR模拟器1套
求购1/10越野车胎(数套,最好有多种花纹)
求购1/8田宫平跑车胎(数套,轮胎直经88mm,超10车标准)

网友:
不好意识, 进错门了,..........

网友:
~~~~

你这问题,世界级顶尖高手也回答不了。。怎么调整,很多的资料,书上也有说,其实都是这样,但是每台发动机的做工都有细微差别,不可能一样,自己多看点资料,多试,自己去体会吧,调整发动机,靠的是经验,别人的经验是别人自己的,言传你不一定懂,自己意会吧

网友B:
先启动呵!慢慢调呵

网友:
我就不是高手,我近来了,怎么样.

网友:
我是高手!我告诉你这样调:起动着火,左拧几下,不合适就再右拧几下,和适了就甭拧了。

网友:
我是高手!我来告诉你!!!

在油箱里加两瓶二锅头,你的三叶12级发动机就根本不需要调油针的了

网友:
学生口气比老师都大。

网友:
《不是高手勿进》说的好,你已经是高手了.无需再请较高手!!!!!!

网友:
我是低手,不小心进来了,怎么办?会不会报警?给我个机会,我马上走!

网友:
加汽油就好了不用 调了

呵呵保证你 能飞的看不见飞机 最好是120号的 化验汽油 哈哈后哈

网友:
左三圈,右三圈.

网友:
进来看看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启动呵!慢慢调呵

哈哈,和我想到一块了

网友:
转帖

电热式发动机调整
                                              ——电热式发动机标准调整程序

在模型运动中,发动机的调整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发动机非正常工作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如发动机转速不稳定,输出功率降低,熄火等等。多数情况这只会破坏人们在享受这项运动时的兴致,但有时这却是危险的,会造成物质上的损失及人员伤亡。这里将介绍使用频率最多的 电热式发动机的调整原理及一套标准调整程序。

调整标准

当一台发动机调整到什麽状态就可以认为发动机在正常工作,这里先给出一个定义。

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应满足以下几条标准:

1.发动机在输出最大功率状态下可持续工作

2.发动机在输出最小功率状态下可持续工作,即有稳定的怠速

3.发动机有良好的跟随性(“有良好的跟随性”即在改变风门大小时,发动机转速跟随风门迅速变化,没有延时或熄火等现象)

调整原理

简单地说发动机是靠近入汽缸的空气与雾状燃料混合,并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被电热头点燃爆炸,产生的巨大压力推动活塞直线运动,通过曲轴连杆机构转换成主轴的圆周运动。空气与雾状燃料混合形成”燃气”,燃烧是否可以进行并迅速蔓延至整个汽缸,形成理想的爆炸,取决于“燃气”中各成分所占的比例,燃料或空气过多(过少)都不能使发动机稳定工作。而制造商提供给客户的 控制机构只有三个:主油针 、怠速油针和风门,换句话说,一台发动机的调整参数只有三个。

主油针 & 怠速油针和风门

主油针和怠速油针都是独立调整燃料供给量,从而控制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比。由于两种油针结构上的差异,使得其有效调整范围略有不同。调整规则都是一样的:顺时针旋转称为“关小”, 减少燃料输入量;逆时针旋转称为“开大”,增加燃料输入量。

主油针

主油针的调整是通过旋转主油针调整手柄来完成的。主油针调整手柄是一个表面有滚花的钢质圆柱体,有一个卡璜压在花纹上,可以使主油针逐格旋转, 主油针的针柄侧壁上有一个圆形的小螺纹孔,他的作用有二:一他可以作为标记,帮助记住油针的位置;二它可以固定加长油针杆。主油针的位置有时在汽化器上,有时在发动机后侧底盖上的支架上。

主油针在发动机输出最大功率 即“大风门”时的调整作用最为明显。 一般认为主油针在发动机输出最大功率时确立基本的燃汽混合比。

怠速油针

怠速油针的调整是通过旋转怠速油针调整螺钉来完成的。怠速油针调整螺钉的位置在汽化器的相对主油针的一侧,与风门调整摇臂的旋转轴共轴,一般是在一个洞里 但有时也露在外面,是一个铜黄色的一字螺钉。

“怠速油针”是因为其在发动机低转速 即“小风门”时调整作用明显而被人们起的习惯性称呼。“混合量控制油针”是他的正确名称,一般认为他在发动机非输出最大功率时起到限制燃料供给量的作用。

风门

风门是可以很容易被看见的活动机构,它位于主油针与怠速油针之间的喉管(进气通道)中,怠速油针就固定在其中一端,同时在这端还有一个摇臂与风门控制舵机上的连杆相连 ,使风门与舵机联动。风门控制的道理与水龙头差不多,从进气口向内看,风门与喉管壁形成一个 通道,风门完全打开时通道是圆形的,风门不完全打开时通道是枣核型的 。改变摇臂位置可以改变通道的大小,从而限制进入发动机的“燃气”量。

风门是联合调整量,在风门改变的同时,其内部机构会牵连怠速油针一起运动,使得进油量随风门同步增减 ,控制进油量与发动机转速匹配。在调整时风门作为基准量,它的位置表示了当前发动机理想的工作状态,如风门全部打开,发动机转速最高,输出最大马力;风门只打开一条缝,发动机转速最低,处于怠速状态。

理论上,调整发动机就是让我们在风门打开到不同位置时把两个油针旋转到适当位置。但实际上我们只需在风门全开,即“大风门”和风门只打开一条缝,即“怠速”时分别调整主油针和怠速油针即可。注意,一定是在“大风门”时只调整主油针,不要动怠速油针;在怠速时只调整怠速油针,不要动主油针,本末倒置是不能调好发动机的。

燃料供给量的过多或过少,俗称“富油”和“贫油”,可以分别从视觉、听觉和动作上判断。其调整精准度为 视觉<听觉<动作。下面列表说明:

粗调
视觉
发动机在富油时可以从进气口和排气口看到飞溅的油滴。发动机在工作正常时不会从进气口看见油滴,而从排气排气口只能看见烟雾。(注意:烟雾是肉眼不可分别的微小颗粒,并不表明发动机不会派出废油。)

听觉
富油,由于在富油时燃气燃烧不充分,致使一部分燃油会积存在发动机的机匣内,发动机会间断性地排出这些积油,使发动机发出“噗噜”声,俗称“咳嗽”。

贫油,在一般速度时,发动机转速会突然下降并最终停车。在怠速时情况略有不同,发动机转速会先慢慢升高,然后稳定在一定转速上。

细调
动作
通过各种动作来判断贫油和富油是最精确的调整方法。

在怠速时掐紧输油管
发动机转速迅速上升并熄火
正常

发动机转速先不变然后升高,或缓慢升高
富油

将发动机稳定在怠速,然后突然开大风门
发动机转速迅速增大(跟随性良好)
正常

发动机转速缓慢增加
富油

发动机转速不增加,并停车
贫油

例子

以一款25级电热式发动机的调整为例。

第一阶段,启动发动机。将风门开至最大,关小主油针,发动机转速升高,继续关小主油针,发动机转速开始下降,这时开大主油针,使发动机稳定在最高转速。

第二阶段,将风门缓慢关小,观察到进气口有少量油滴喷出,将怠速油针关小45度。将风门再次开至最大,左右旋转主油针,使发动机稳定在最高转速。 将风门缓慢关小,观察到进气口还有少量油滴喷出,将怠速油针再关小45度。将风门再次开至最大,左右旋转主油针,使发动机稳定在最高转速。将风门缓慢关小,观察到进气口没有油滴喷出。

第三阶段,将风门缓慢关小一些,注意发动机转速,发动机稳定在低一些的转速。再将风门缓慢关小一些,发动机再次稳定在低一些的转速。再将风门缓慢关小一些,发动机转速不再稳定,而是持续减小,迅速将风门开大一些使转速再次稳定,即找到怠速位置。掐紧输油管,发动机转速先不变然后升高,松开输油管,将怠速油针关小20度。将风门全开3秒钟,再将风门缓慢关小,找到怠速位置,此时发动机转速 比第一次要低,掐紧输油管,发动机转速先不变然后升高,但保持不变的时间比第一次短,松开输油管,将怠速油针关小20度。将风门全开3秒钟,再将风门缓慢关小,找到怠速位置,此时发动机转速 比第二次要低,掐紧输油管,发动机转速立即升高。

第四阶段,将风门全开3秒钟,将风门关至怠速10秒,迅速将风门打开,注意发动机转速,发动机转速先保持一会再增加,将怠速油针关小20度。将风门全开3秒钟,将风门关至怠速10秒,迅速将风门打开,发动机转速迅速增加,跟随性良好。

第五阶段,将风门开至最大,左右旋转主油针,使发动机稳定在最高转速。调整结束。

网友:
声明:呵呵!不是高手!
发动机调整的原理是一样地,,,,,,,,,,,,,,,,
以上只是从理论上说的,如果身边有老鸟,请教一下是最直观地!!

楼主:
我是楼主,感谢回帖的老师们,标题不这样写,肯定没有人理我,,激强法而已,每别的意思,大家见谅!!!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启动器一个 平口螺丝刀一把 不过2元以内的手感不好 影响调教效果 可以换HUDY的  其实EDS的也不错  比HUDY便宜很多~~

网友:
24磅小铁锤一把,一锤搞定

网友:
高手..既高爪子.比谁的爪子高

网友:
三叶12似乎没有小油针

网友:
合适就好

网友C:
不好意思!!路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路过 !!

网友:
左三圈,右三圈,屁股扭扭,就行啦

网友:
有水帖潜质哦

网友: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机器就启动了。
20楼正解.

网友(2007-02-28):
 我是新手!!!!!!!!!

网友:
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捏紧油针、转动!会了吗?
YES,GOOD!就是这样调!

网友:
,,

国产空模机器在有选择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选25级以上的,小排量发动机有时候调到最佳状态也不见得能平稳长时的运转下去。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咩,..长的脑子用来干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