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轻型飞机的安全性设计

楼主(2007-01-22):
超轻型飞机的安全性设计
飞行速度:50~100KPH
快速的话有这个好处:
在空中时不容易受到突风和紊流的影响。
慢速的好处:
起飞降落时相对地面速度低,不容易出致命危险。
空中机动时相同高度下,有较长的反应时间,可以更从容得进行操作。
翼载:10KG/SQM
其实翼载基本和飞行速度成比例:高速机通常就是高翼载。优点缺点和上面相同。
另外:
高翼载通常可以做的更小的尺寸,并获得更加坚固的结构。
低翼载通常可以获得更好的盘旋性能
展弦比:7
你会很惊讶得发现绝大多数的民用飞机基本都是这个数值。
小展弦比通常有更坚固的结构和抗失速能力,但通常也缺乏足够的升力。
大展弦比通常有更优良的升阻比。
7是折中的选择。

总体布局:
上单翼安定性最优,这是重心在升力中心之下导致。通常飞机在失去控制后能自动恢复到某个稳定状态下。
这包括机身式的撑杆式上单翼,悬挂式伞翼和翼伞。
看起来翼伞最为安全——降落伞不都是这玩意么,哪可是救命用的啊,不过如果用降落伞的那种构造,飞行性能极差;性能好
的伞又容易发生塌伞故障。此外所有的伞都有个伞绳缠绕的问题。并非指望的那么安全。
瑞士人发明了一种内部充气式翼伞(现行的翼伞均以前缘迎风来充气,一旦前缘未迎风或风压不够,就会失去特定的翼型,出
现塌伞),似乎不错,可以考虑。
机身式结构,通常包含有完整的三轴操纵面,结构略微复杂了些。复杂,通常就是不安全的代名词,它就是意味着故障的概率
在增加。
悬挂式伞翼使用移动重心的方式来实现三轴操纵,比较简单。看风景是良好的选择。就是起飞特别是降落的时候要劳动劳动大
腿,这点不如机身式的轻松。
整个伞翼使用撑杆张线式结构,是空间结构中最强的结构,充分发挥了材料性能。当然空气阻力要大点。其悬挂飞行员的万向
接头(或者吊带)负荷集中,设计制造时应予以重视。

机翼:
上反,下洗,同时使用,可提高安定性。
由于是上单翼结构,上反就不是很重要了。比如悬挂式伞翼,由于构造上的原因就没上反。翼伞则是大大的下反——不过它的
重心特别低,无关紧要。中单翼和下单翼,上反是十分必要的,除非你要做特技机,但哪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下洗呢,悬挂式伞翼由于构造上原因天生下洗。

总得来说我比较推荐悬挂式伞翼(也有称三角翼的,不过目前的伞翼中纯三角形状的几乎没有了)。

动力:
推荐二冲程的单缸发动机,带双火花塞和磁电机的最好。
四冲程的结构复杂一些,虽然省油,但比较重,故障自然也会多的。
多缸发动机表面看起来有了气缸的冗余,似乎更加可靠,其实除了增加了功率外,并不能带来安全性的增加。
尤其是双缸机。相反由于缸多了一个,结构变复杂了。

如果要提高安全性,最好增加发动机数量而不是缸数。超轻型飞机上当然是最多2个了。
前后布置的发动机安全性最佳。但通常不好布置。
左右布置的当一个发动机故障后会出现偏航,为此,两个螺旋桨应该尽量靠近。
双发动机还有一个好处是左右对转的桨可以相互消除陀螺效应,提高飞机的操纵品质。
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同轴输出。安装和单台一样简便,陀螺效应也消除了,也没有偏航问题。
但它的问题是增加了结构的重量和复杂性——又是一个不可靠因素。不过如果你坚持打算用减速装置的话,你用这套东西就是可行的了。
螺旋桨自然是用双叶的,出于制造上的工艺问题,可靠性高于三叶。

减速装置:最好不要这玩意,因为又多了一个故障源。
为此,你将无法使用性能优良的现代高转速摩托车发动机,只能用笨重的低速发动机。

网友:
用 10KW 的电动无刷啦.

网友(2007-05-19):
最好是人摔下来不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