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大家一个好东西

楼主(2007-01-22):
大家肯定有我一样的体会吧,电直最爱坏其中之一的尾翼和定、风翼还有脚架。报告大家一个好东西,用他可以做,材料是铝钛镁合金,厚度1.515毫米,非常轻,而且强度和弹性很好,我已经用他做了用到688上,使用效果非常不错,材料很好找,就是电工用的报废的铝合金梯子的梭槽(上下可以升缩10米的),我估计电工的梯子要遭殃了,   特此在这里申明,不许破坏公共财物!!!!!!费旧仓库去找一找。

网友:
------------------------------------------------------------------------------------------------------------------------------------------------------------------------------------------
炸机进行中,雷鸟继续收,Q我吧442574856
求购USB接口XTR模拟器1套
求购1/10越野车胎(数套,最好有多种花纹)
求购1/8田宫平跑车胎(数套,轮胎直经88mm,超10车标准)

网友:
铝钛镁合金??应该是镁铝合金吧,那个钛不能乱加哦!

网友:
我去试试

网友:
~~~~~

加钛不大可能~~~~~~~~~~~那玩意太贵了  一个钛合金的叉勺都上百了~

网友:
那是镁铝合金,

网友:
还是上pp秀一下噻

楼主:
郁闷,发现的好东西都没有人支持,我是自己实践检验过了,比普通铝合金强不知道多少,再说钛含量也不是只有他有,有些不锈钢材料中也含有Ti(如1Cd18Ni9Ti)、含不含钛含量自己查资料,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检测一下。

网友:
平衡!注意平衡!一味的增强某一部件的强度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比如本来炸机时只是尾翼损毁,但换成强度高的尾翼后,会不会因为尾翼强度高,结果尾翼没事,但尾管损坏呢?这就得不偿失了吧。
个人觉得应该尽量将廉价的容易维修的部件采用低强度的配件,靠它的折断,碎裂来能吸收炸机时的能量。

网友:
采用吸能的方式来防止更大的损失是个比较不错的办法

网友:
0.0 这个好消息……fanta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