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0船下水结果?

楼主(2007-01-22):
新装的0船用电: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星期日上午下水了,41的浆775有刷,12节电。结果 估计只有20左右,船的吃水很深动力不够浮不起来啊: 突然船不动了 打开一看电调发烫已经保护了!!775电机一点温度也没有,看来775是饿着呢:  一颗红星三个准备,第二步让775吃饱改机械调速,上20节电: 第三步上无刷,第四步上油大家看看775有刷让它吃饱能跑起来吗???

网友:
啊,不会吧,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芜湖的兄弟替我想想办法啊

网友:
电调是多大的? 12节电是少了,效率没发挥出来,实在不行的就按你的第二步走吧。最好是无刷。礼拜六和CLW 去跑船,无刷让我感觉是不错。

楼主:
想把有刷进行到底!再搞无刷的

网友:
上了无刷再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有刷进行到底!再搞无刷的

如果要玩有刷的话,可能要上HP的有刷电机才行。

网友:
如果要上无刷,油的就可以省了,因为无刷会比油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HP的是什么电机?无刷会比油的快?是吗?有刷就这样无能 还是要把有刷进行到底!请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烧掉775,暴力一下。

网友:
支持!吃水深跑不起看看是否浆位角度问题,还有船的重心,两者相互调整配合好才能发挥!另外电调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现在是一个瓶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了:浆位角度要大呢还是小一点?我的角度大概6-7度!重心估计是靠后了一点,因为屁股后面的东西一大堆呢!电调现在是一个瓶颈!这还不理解!我上了12节电,跑了2分钟不到电调就保护了!电调说明书上是12伏的,目前有30伏左右的有刷电调吗?
楼上我的775电机好像是你的?还有电池?帮我搞个高电压的有刷电调嘛

网友:
你那么大的船。。。应该上30节电来跑775。  775我试过30节电没问题。
你的浆可以试试用44或46的大浆。775的力气大得很啊
电调用飞机电调并10只3803就OK啦。    我们的TIGER兄做的电调可是可以媲美商品电调的哦。

网友:
上圖,一起看看吧~~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30节电?这个v船壳吃水深啊!!你们的TIGER兄做的电调可是可以媲美商品电调的哦!可以帮助联系吗?目前我在搞机械调速器!

网友:
机械的触点电流过大会烧毁的

还是回到无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继电器!先要把775烧了再上无刷

网友:
浆角水平向上调1-3度看看,先把头抬起。电池装后点,重心在后面的35%左右。电调我们使用TIGER兄改的,30节电我无试过,不过真的很好用。不推荐用机变,用大点的安数的电调挑去接接收机线上面的红线,再用Ubec或外接接收电供电就可以。775电机我们讨论过上6节锂锰电两并,用镍电上30节无问题。另外可以放心用大浆,上次K100兄用到50的浆也跑得很出效果,用44的浆也没有问题。

楼主:
(用大点的安数的电调挑去接接收机线上面的红线,再用Ubec或外接接收电供电就可以)可是电源是先进电调的啊!电调本身的耐压(工作电压)12v。bec输出是稳压5v向接受机供电的。我是找不到高耐压的电调再想到用机械的啊!那位有请帮忙哦

网友:
用大点的安数的电调挑去接接收机线上面的红线,再用Ubec或外接接收电供电就可以:就是说不用电调的bec给接收机供电,改用外置试的独立Ubec给接收机供电,Ubec通常耐压范围给电调bec高很多,好盈的就耐50多V,也不贵,一般十几到五十几元不等。它的连接方式是与电调并联同时接上电池,在有一条线接到接收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给我好盈的地址吗?

网友:
qrh987 兄:
775电机有不同绕组的,例如我手头就有五种不同绕组的,搭配电压和桨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我们用的大多是空载电流约2。5A左右的(12伏测)。20节3000松下电配42*1。4桨 80厘米的船过50公里五六分钟应该不难。

其次,半浸桨位调整非常重要,微调桨位,比换个电机,比多加几节电池更有成效。

再者,你照片的两叶尖桨桨型加速不好,不容易起滑,而且要完全起滑才有效果的,而最高速也不如玩具桨那种叶型的桨。桨方面小弟经验不多,仅提供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24伏50MM桨单组这种电池供电能力不够。

希望玩得开心,有机会多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水爬兄的指点,近日较忙有空就安你的经验加电(我只有16节3000松下)还要感谢袁兄的电路图;调浆位把775烧起来

网友:
不幸被言中了吧~~~~~~~

网友:
学到不少
我的紫光也正要换770电机哪

楼主:
回复 网友H:

770电机?好像还有780!不知有何差别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