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入门的问题:电直圆周盘旋怎么操作?

楼主(2007-01-22):
如题

网友:
这是航线的一种.做此航线的基础是4面悬停.对左侧\对尾\对右侧\对头.不断重复这4面悬停.当你4面悬停很熟练以后.在此基础上再让电直向前或向后.就是圆周航线了.
我就是这样练的.不知各位是这样吗?

楼主:
这个
恐怕不行吧,我单个转弯还会飞,连续飞一个高度不变的圆周航线就不行了。弄不懂副翼、油门、尾舵和升降之间的关系。

网友:
就和开摩托车一样,要先打副翼把机身倾斜了才拉机头转弯

不打副翼会被离心力摔出去的,如汽车的漂移。。

楼主:
但问题是不拉升降嘛这弯转不过来或者越飞越低,拉了升降呢速度没了就飞不下去。
光是转一个弯容易,如果想不停地兜圈子该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不拉升降嘛这弯转不过来或者越飞越低,拉了升降呢速度没了就飞不下去。
光是转一个弯容易,如果想不停地兜圈子该怎么样呢?

加大你的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