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10的三角翼前缘是直的吗?

楼主(2007-01-22):
想做J-10,但是看到2个版本图纸。一个是双三角翼,一个翼前缘是直的(最新《航空知识》上三视图也是直的),大家说哪一个对?

网友:
显然是后者!!!

楼主:
哈哈,我这帖子是抛砖引玉

楼主:
我觉得J-10应该是前缘直的,原先的三视图都是老图片(看看背鳍只有一半,而生产型背鳍一直延伸到座舱后面——据说原因是用了太行发动机,机身直径略有减小),解密以后没有见过官方版的三视图,《航空知识》上面的应该比较官方了,虽然是手绘线描图。另外,这里有照片为证

网友A:
另外主机翼不是双三角,而是前缘襟翼那个部分有预扭,看起来像双三角

楼主:
我们看到的照片感觉J-10是双三角,是因为J-10的前缘襟翼只在外段有,而在低空飞行时,为了增加升力,都放下前缘襟翼,造成了视觉错觉。再看这张

还有这张,如果倒飞那架不是PS的,就很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主机翼不是双三角,而是前缘襟翼那个部分有预扭,看起来像双三角

楼主:
直的做起来还更方便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