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的问题

楼主(2007-01-22):
请教下,现在的MAx66,手上的V尾混控,是升降+方向混控,谁知道怎么改成升降+副翼混控?

网友A:
升降+副翼是三角翼.老兄

楼主:
MAx66的选项只有襟副翼混控和升降方向混控

楼主:
有没有办法搞成副翼+升降的

网友B:
Max66ADT有一个选项是Delta,就是三角翼混控,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楼上正解,开机进系统模式找到MIXWING选项,选Delta-WingMixing

楼主:
不是ADT版本的有这个选项吗?

网友D:
用程式混控自己改就得了
programmable mixing1
programmable mixing2
programmable mixing3
programmable mixin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