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的飞机怎样控制使推力一致?

楼主(2007-01-22):
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A:
试试遥控器的带曲线的混控

网友B:
没听说过什么设备能把推力搞一致,但我想如果是双涵道,不如把涵道竖着排,就排除了左右不一致的问题拉

网友C:
涵道一样,电机一样,电调一样,电池一样

楼主:
当然都是一样的,不过总会有细微差别的
我要造A-10
只能排排放
明天买材料去

网友D:
A10 啊!,靠近机身,推力有小的差异没什么影响的,不用担心。

网友E:
连个小的电位器,做微调

网友D:
楼上的,电位器调什么啊!

网友F:
楼主有图纸吗?我想做很久了,喜欢A10.就是没有图纸啊.有请给一份,谢谢!
zodo8@sina.com

网友G:
我也要图纸
另外 两个推力不一样没有问题的 不影响什么 我已经实验过了
我做的是F-22双函的

网友B:
要作到绝对的一致是不可能的,影响不会很大的

网友H:
A-10问题不大,我也在筹划中.....

网友I:
米多人,都有2个函道

网友J:
都一样的情况下 推力差别可以忽略

网友K:
A10
口水啊,漂亮机机

网友K:
真的想调差速就用混控,跟双电机的船一个道理。
那时候你可以差速转弯活着舵转弯,哈哈。
如果不想用差速就当微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