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直机的重心!

楼主(2007-01-22):
近来在玩电直,每换一次功率电池后发现机机都要调整!好麻烦!后来发现,每次换电池时,总是会让机机的重心有所移动,于时将电池换成了同型号的电池,且每次更换的位置尽量保持与上一次的位置同,这样再玩时,几乎不用再做微调了。

网友:
我现在用4种牌子的电池,刚开始都要微调,现在懒了,有点偏差就不管了。

网友:
有一次和朋友比谁飞36#飞得稳(保持较长时间的定点悬停),在他家楼顶上接上12V45AH电瓶就直接起飞了,当时考虑到鸡鸡长时间工作需要减负,所以连电池都没装

网友A:
恩,电瓶也可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电瓶也可以飞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说清楚……

电瓶是放在地上的,用一根软线和飞机相连,飞机上没有装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来在玩电直,每换一次功率电池后发现机机都要调整!好麻烦!后来发现,每次换电池时,总是会让机机的重心有所移动,于时将电池换成了同型号的电池,且每次更换的位置尽量保持与上一次的位置同,这样再玩时,几 ...

我是用橡皮筋把电池五花大绑的,即左右,上下两个维度,共三根橡皮筋,一般不会出现重心偏移的问题。

要不你的几块电池差异太大了

网友:
电池重量差异太大会造成没次装电池都需要做微调的麻烦。所以建议飞友们适当的电池来搭配你的飞机,电池过大也会让飞机飞起来很困难。例如黑鹰400的电直,如果你选用11.1V4000MAH25C的电池,飞机也没办法飞,选择11.1V1200-1800MAH15C的电池就会很好飞,而黑450的就可以选择2200MAH15C的电池了。
更换电池后最好作一下微调,如果是新手,稳定的飞机能让你更快上手,如果是老手,能让你的剧烈的3D动作来得更好看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