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DIY新东西陀螺仪有点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01-22):
无论轴怎么转,
陀螺仪
都要控制
电机
让摄象机始终垂直与地面,请问怎么样做陀螺仪和电机那部分啊?

网友A:
加个重锤不就得了,向钟摆一样。或者装两个水银开关控制舵面电机的正反转~~~
陀螺仪的作用只是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控制舵面使加速度为零,但加速度为零并不能保证是水平面。

楼主:
我要的是无论怎么转动,哪怕是突然加速也看不出来拍的画面有歪的现象啊!重锤和水银开关都办不到啊!~高手现身帮帮我啊

网友B:
一是你的陀螺仪装错位置了
二是你想要的功能靠陀螺仪响应速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三是你想要的功能完全可以靠机械装置实现(图中紫色的电动机和紫色的轴转动的角速度是一样的,几个伞齿就可以实现两者同步)

楼主:
你说的好象有点道理啊~恩我试哈

网友C:
我觉得陀螺仪应该装在摄像机那儿并固定在摄像机上,同时装两个,一个上下调整,一个左右调整

楼主:
不行啊,我看了下摄像机还要左右摆动,用伞齿会变啊。我想牛点的陀螺仪应该可以把?

网友B:
那你试一下陀螺仪吧

网友D(2007-04-01):
很复杂的,需要XYZ轴,像飞行中地平仪哪种做法吧,其实很简单的, 球形内空,有不固定重物,因地心引力的原因,始终垂直于地面.但不能与飞机飞行方向平行,如果需要与飞行方向平行,则需要复杂的陀螺仪控制二个轴.才能保持住方向性.是不是,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E:
晕倒
你不如把配重调高点 把轴与垂直臂连接上加个轴承 这样靠自重的惯性就可以把机器稳定住了
配重越重越好 只要你的设备能承受

网友F:
####我要的是无论怎么转动,哪怕是突然加速也看不出来拍的画面有歪的现象啊!重锤和水银开关都办不到啊!~高手现身帮帮我啊######--------------------------------------------我不是高手 ,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估计不是一般的难啊,哪怕装个活人在上面帮你,  -----------lz换个思路:用软硬件一帧帧来处理采集到的视频比较实际,这样,只要处理器够强劲,就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图像,总之,高科技啊,多积攒钱吧,有一天技术会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