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我看看

楼主(2007-01-22):
我的黑鹰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一下就不转了,电机和主盘要转,可悬翼不转,我看了一下,主盘可以上下移动,好是时候是不可以动的,我把悬翼头拆下看,主轴好象变型了的,那位大哥说一下是那里坏了,为什么主盘可以转而轴不转呢

网友:
1感度 2行程 3无用 4逆转

网友:
可能是单向轴承损坏了。

网友A:
你的原因是大齿盘的固定螺丝松了

引用 楼主:
我的黑鹰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一下就不转了,电机和主盘要转,可悬翼不转,我看了一下,主盘可以上下移动,好是时候是不可以动的,我把悬翼头拆下看,主轴好象变型了的,那位大哥说一下是那里坏了,为什么主盘可以转而轴不转呢

你的原因是大齿盘的固定螺丝松了,用1.5mm的内六角螺丝刀将大齿盘下面的一个黑色部件里的两个螺丝紧一下就好了。

这个螺丝必须使劲固定才行。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它弄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因是大齿盘的固定螺丝松了,用1.5mm的内六角螺丝刀将大齿盘下面的一个黑色部件里的两个螺丝紧一下就好了。

这个螺丝必须使劲固定才行。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它弄滑丝了。

谢谢了。原来就是你说的固定螺丝松了,哈哈,现在也修好了

网友:
玩直升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有耐心,善于观察和想办法解决问题,向你连这么简单的故障都找不出来,以你这种观察和分析能力,怕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