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手遇到个入门问题

楼主(2007-01-22):
刚买的环奇玩具船

船到手就开始买配件改:新买的540无刷 30V120A的电调 吸水舵,自己做的水冷套,

找了个PC板做了个防水电调盒

压水板自己做的,有点粗糙:) 38的铝浆是老石的

电池今天也到了,焊线时遗憾的是跑遍了本市的电子配件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还有香蕉插这个东西(都说只有橡胶插头),昏到

楼主:
晕,图上传了一半,相机没电了...还是先说问题吧:配件基本就位后,发现自己还不具备最基本的电线路知识,刚才把新焊好的接受电插在了接受机6通道的槽里,看到一阵烟,连忙拔出,已经晚了。6通道的一根针已经随插头拔出了,请老手们 给个接线的线路图,电调,电机,接受机,舵机等怎么连接?自己不敢插了

网友:
大哥你强

这个比我当年改装的还要好啊

楼主:
烧了的接受 可以看见6通道少了负极针

淘宝买的2400MAH的镍氢电3.4/节 刚焊好就惹祸了

把东西摆进去看了看尺寸,位置可以,不知道重心如何

做了2天的压水板装上了,听高手说位置反了,要改 郁闷

网友A:
接受机最好拆开看一下,可能里面已经有东西烧了,可能是你正负极插反烧的。

电机轴上最好锉个小槽,不然很可能打滑,,

网友B:
做得不错阿!!!!但电池差了点,园电最多能跑1-2分钟就没力了。方电要好一点。另外电调要用704胶做密封。
不知道你电机的kv值,建议你用40p1.4的桨,有可能再试试用再小一点的,36-40之间,罗距也是1.4的。你目前的桨,可能会罗距偏大了一点。

网友:
环奇玩具船上540无刷16节电  厉害!加水刀哦!一打方向360度哦

网友:
不会吧,我昨天晚上也在改这个环奇的船,准备用软轴,也曾想到过上540无刷,哪知道老兄更厉害,已经开动完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上无刷(540)?环奇是小船想飞吗?我的15级0艇还在试有刷呢?一步一个脚印;一颗红星三个准备(有无油)玩起来有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上无刷(540)?环奇是小船想飞吗?我的15级0艇还在试有刷呢?一步一个脚印;一颗红星三个准备(有无油)玩起来有味

无刷540只是设想中  如果真上的话还要有许多后备设施,充电器啦,大量的电池啦.....................又要一千大元!

网友:
我也有这船,原先用15T550(8节电),速度可以到40,前天换了2408无刷10节电现在只有30了(最差的无刷),下一步准备换西尔460FS,不知速度怎么样

网友:
回复 #13 zhangnuannuan 的帖子

15T550上10节电!我那飞上湖中鸭棚的ovlov就是10节3500cm的。

网友:
好呀 我有这个船的

不过还是想就原来的结构
改双480电机的 电池换里电 电调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阿!!!!但电池差了点,园电最多能跑1-2分钟就没力了。方电要好一点。另外电调要用704胶做密封。
不知道你电机的kv值,建议你用40p1.4的桨,有可能再试试用再小一点的,36-40之间,罗距也是1.4的。你目前 ...

先谢谢指点,你说的方电是锂电吗?是不是建议我用在接受?现在的浆是38MM、1.4螺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上无刷(540)?环奇是小船想飞吗?我的15级0艇还在试有刷呢?一步一个脚印;一颗红星三个准备(有无油)玩起来有味

刚买了船想改时也咨询很多人,都说要改就用540无刷一步到位,就这样弄了,现在发现这船配540无刷是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机最好拆开看一下,可能里面已经有东西烧了,可能是你正负极插反烧的。

电机轴上最好锉个小槽,不然很可能打滑,,

谢谢大虾提醒,今天就开槽!

网友E:
传动轴伸出船身那里会进水么?呵呵,不要笑我,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动轴伸出船身那里会进水么?呵呵,不要笑我,没接触过

用胶水密封过的,应该不会漏。

网友:
不明白,上胶水传动轴还能转得动么?

楼主:
今天借了一个(也是新手的)发射和接受装上了,结果舵机和电机都没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象我这样没接触过这些的新手,想学习真痛苦,最麻烦的是张家港没有这样的群体或圈子..希望朋友们帮助找找原因

楼主:
承蒙老B前辈的指点,断掉电调上的一根红线后电机问题解决,目前转的飞快..哈哈,在此感谢老B了,目前问题:1舵机不工作,原因正在查找 2发射断电后,电调 滴拉哒  滴拉哒  滴拉哒  的响,不知道是否正常,而且感觉发射左下一个硬币大小的面积有点烫,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星星的电调吗?很好用哦售后服务非常好     无后顾之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