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为什么这么娇气?

楼主(2007-01-22):
两块ELE11.1V1800MAH锂电,一块飞行后,飞机也没摔,放到第二天,拿出来,一量就剩下7.2V了,另一块前段时间12月20号左右拿去飞,飞机摔了个大跟头,捡回来,忘记把
电池
从
调速器
上拿下来了,今天才发现,把电池拿下来,发现电池鼓肚子了,里面像充满了空气,电压才4V。是我保养不善?还是因为飞机撞的

楼主:
电池一直接在调速器上是不是过度放电啊??
两块电池赶上一台油动发动机了!!

网友A:
过放电了,呵呵
你怎么没算算油料消耗呢?

楼主:
过放电是不是没救了?
电池都鼓独子了
粗心大意,300多大洋啊

网友B:
永久性的损伤不可逆转,铅酸电池也一样,电池一定要精心呵护,不炸机,最大的损耗就是电池.

网友C:
保养不当,过放电了,不飞也要一星期充放电一次,并保持单颗电压在3.6--3.9之间存放。已弃电从油,一堆电池光充放电就搞得头大了。

网友D:
冰箱存放 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E:
是啊
麻烦

网友F:
只要不过充过放就行了,电池低于3V时,再放电肯定股,而且会发热,即使小电流也会。充电电流绝对不要超过标称电流,充电电压更不能超高。本人试坏N块电池了。

网友G:
呵呵,鼓了差不多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