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图来了, 自己设计的坦克模型行星齿轮变速箱

楼主(2007-01-22):
大虾们看看,可行不???我研究很长时间了,既没有齿轮的冲撞,还有缓冲,看不明白的留贴,免费讲解,呵呵,就建议和意见的,大胆提,共同进步吗!要是可以的话,想找人合作,我擅长制作机
械部分,本人不会审美,!!!

网友:
请教,是否两边各用一台发动机

楼主:
不用,一台就可以了,舵机不工作是空挡,

网友A:
我的机械知识不足,看不太明白,能详细讲解一下吗?舵机是什么,A、B又是什么?
能把变速的过程讲解一下吗?我非常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B:
这样好像只能实现正和倒吧,变速是如何实现的?
按楼主的布置是否需要左右各一套?能否考虑把它装在中间,这样就能兼顾左右了。

网友C:
看不明白,你的画法不标准
要2组行星齿轮干什么?看上去不像行星齿轮,倒象差速器

楼主:
???????????
能看出是差速器,也算你厉害了啊,请问你差速器是什么原理啊?不也是行星齿吗,是的这个,工作原理和差速器是一样的

楼主:
讲讲原理吧,本人最不爱打字了,
发动机运转,通过主轴传输到行星A和行星B,因为A于B是链条连接,所以是同方向运转.在A和B的刹车不工作的情况下,行星箱本体没有负荷,所以产生空转,行星齿的左面,(粉色的齿轮)把余力抵消,输出轴不运转,履带不工作.当舵机向上运动时,A的刹车工作,A行星箱体带负荷,箱体静止,力量通过行星齿传送到左面齿轮,在由齿轮送到履带.B的工作和A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和履带的连接,还要通过A的齿轮,所以传出的动力,是和A相反的,所以,A和B不同的工作,可以产生相反的动力,可以前进和倒退.本人认为,大型的油动坦克模型,通过发动机本身的油门就可以实现高低速运行了,不用在有变速器了.

楼主:
图画的不好,请大家谅解,毕竟不是专业吗!!!呵呵

网友C:
呵呵,不错的设计思路
你把那东西叫刹车盘我还真理解错了呢,怎么也没搞明白是怎么刹车的

楼主:
刹车盘,就是和自行车闸,一个原理的

网友D:
好,有创意
理论应该是可行的,期待实物测试

网友A:
A,B的结构?
你的总体思路理解了,但是不知道行星A和B的内部结构怎样?恳请再附图,谢了!

楼主:
我不会在我的贴里连续发图到另一个贴里看图吧,行星齿的内部结构

楼主:
求教,我在发了这个新贴之后,我想在在这个裂里发图应该怎么发

网友D:
点击“新帖”后再点击上图,上传成功后复制,打开旧帖粘贴上去,然后发送......
我就是这样干的,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D:
页面右上角有个“图片上传”,直接点击,上传、复制、粘贴....
应该就可以了,试试吧

楼主:
是这个吗????
5iMX 在线聊天室
个人博客
www.5imx.com/blog
图片上传

楼主:
试一试图

楼主:
楼上的(东方朔兄弟或姐妹)衷心谢谢你啊

网友D:
原帖由
qzy819
于 2007-1-25 23:02 发表
呵呵,客气啦,我老头一个,为避免影响市容,所以选了漂亮MM的图片
有创意才有进步,继续努力

楼主:
呵呵,那我就是小弟弟了,我过年27了

网友E:
我也在做微型差速器,打算用在1:35的迷你车上,目前正在定最后的方案。不过试验品做了5,6个了最终版会全部换上轴承。零件都是四驱车上捣鼓来的。
下面的是改进过的带轴承的盖板,不过还没有做好最终的成品,这个星期应该能最终定型了

网友E:
不过你的做法,我怎么觉得有些浪费这些差速器呢??个人觉得用差速器的话双流传动才是最有效的,电动的话两台马达就能实现无级转向,油动的话加一个马达来实现无级转向,即能仿真结构也相对简单

楼主:
你做的是坦克还是车模啊??

网友E:
当然是坦克啊

楼主:
明白了,
你的坦克是油电混合的吗?用油机做主动力,用电机来调速和定位转向,是吗??

网友E:
我的加工条件不足,只能做做微型的,呵呵,电动的

网友F:
油电混合是很好的方法,不过体积会比较大,但是结构可以比齿轮传动箱简单很多

楼主:
我喜欢做大点的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