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新锂电充电器

楼主(2007-01-23):
电压4.15-4.25V可调,充电电流1.2A,用这个做平衡充是不是很好,有人用过吗?试了一下充加拿大锂电,用时4小时,用的朋友给点建议
上图

网友A:
在那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朋友处看见的

网友C:
没用过啊

网友D:
没用过,不过看上去还是挺好的

网友E:
那你有卖,,我也几块测试

楼主:
有需要的可以帮你们拿一点,不过要问一下多少一块

网友F:
看样子做工不错哦,关心价格

网友G:
盯起来,同问价格

网友H:
这是几路的?我做过一个3路的平衡冲,可是需要3个开关电源,太麻烦,方便的话给我也来一个,研究研究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一个锂电单元的。

楼主:
上面图里的是一个单元,要几CELL的就用几个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大家来试一下

网友J:
pm价格啊
我给你PM 了 怎么不回我啊

网友K:
做工一般
是什么芯片

楼主: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交易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L:
请给出电路板反面的照片,或者给出充电部分的照片!用的是什么充电控制元件?是充电控制芯片?还是单片机?或者只是使用普通的运放进行控制?

楼主:
没办法上图,用的芯片是LM2902

网友:
引用 楼主:

LM2902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四運放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TRONICS/LM2902.html

网友:
是可调开关电源淘宝卖10元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N:

着可不是什么开关电源,有充电指示,和三段式充电(恒流\恒压\涓流)

网友O:
开关电源就不能有充电指示,和三段式充电吗?我有12只4只并一路做的平衡充,充电电流达3.5A,我用的22.2V6安时电池要充六小时才满,三组充满要18个小时太慢了点.精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开关电源就不能有充电指示,和三段式充电吗?我有12只4只并一路做的平衡充,充电电流达3.5A,我用的22.2V6安时电池要充六小时才满,三组充满要18个小时太慢了点.精度还行.

可否上个图片学习下,

网友(2007-02-24):
引用 网友O:
开关电源就不能有充电指示,和三段式充电吗?我有12只4只并一路做的平衡充,充电电流达3.5A,我用的22.2V6安时电池要充六小时才满,三组充满要18个小时太慢了点.精度还行.

开关电源又不是充电器,怎么可能有充电指示和三段式充电功能呢?
楼主贴的这个确实是充电器,一个朋友买了,用的还可以!不过他是30元买的,在3A数码那家店!

网友O:
充电器里变压有二种 1,是用变压器 2,是用开关电源,目前流行用开关电源制作充电器,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功率损耗小,缺点是没有变压器耐用,输出端瞬间反接就会烧掉开关电源,这种用开关电源制作的充电器很超值,我200元买了20只 ,精度很高可达0.00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充电器里变压有二种 1,是用变压器 2,是用开关电源,目前流行用开关电源制作充电器,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功率损耗小,缺点是没有变压器耐用,输出端瞬间反接就会烧掉开关电源,这种用开关电源制作的充电器很超值,我200 ...

200元买了20只,10元一个,你说的就是楼主贴的这种吗,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用开关电源制作的充电器很超值,我200元买了20只 ,精度很高可达0.002伏,

精度很高可达0.002伏,精度这么高?不可能啊,万分之五的精度,这是仪器才能达到的精度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P:

大意了,多写了个0.

网友:
回复 网友Q: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4.15-4.25V可调,充电电流1.2A,用这个做平衡充是不是很好,有人用过吗?试了一下充加拿大锂电,用时4小时,用的朋友给点建议
上图
...

请问楼主用几P的加拿大锂电?充4个小时觉得很爽吗  飞友们,到哪里可以找到10A的平衡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意了,多写了个0.

就算拿掉那个0,那也是千分之五的精度,似乎也达到了精密电器才能达到的精度!   这个精度买来就是如此呢,还是你自己动手改造出来的?   十块钱一个的充电器,真有这么高的精度?   它的充电控制机构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模一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56b8cc3b9856.jhtml

一下子买20个,绝对是大客户了!  怎么上面没有你的成交记录?老兄是在哪家买的?你用这东西组装的平衡充,能不能发些照片上来让俺学习学习? 俺也想买它10个8个的组一个大充电器!老兄单发个帖子上照片吧,就算给俺做教材了!先谢谢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R:

看你很感兴趣我简单说下,精度用4位半表每只调至0.002v误差肯定行其实是没多写0,你有耐心调还可提高,芯片型号LM2902,标称充电电流1.2A实测0.8A,我购货不用支付宝所以没记录并是二次购的,组装我不知你动手能力如何串联用不复杂,多只并联用要调到每只电压误差最小再并起来用要细心,我的4并3串调试时反接了一组瞬间就烧了一组4只,现在用三只串联成一个充电器用多只充电器加根多插转接线完成大容量电池快速充电.

网友O:
回复 网友S:

输入8-15V输出4.2V可调标称电流10A模块,每片6元,10A充电用需配大电源和功率管散热器要有一定的电器知识和动手能力人士力行,东明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你很感兴趣我简单说下,精度用4位半表每只调至0.002v误差肯定行其实是没多写0,你有耐心调还可提高,芯片型号LM2902,标称充电电流1.2A实测0.8A,我购货不用支付宝所以没记录并是二次购的,组装我不知你动手能力如何串联用不复杂,多只并联用要调到每只电压误差最小再并起来用要细心,我的4并3串调试时反接了一组瞬间就烧了一组4只,现在用三只串联成一个充电器用多只充电器加根多插转接线完成大容量电池快速充电.

谢谢回复!不好意思啊,我不仅理论知识差,动手能力更差,看这个充电器很便宜,才10块钱一个,所以才想买几个籍此锻炼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就算鼓捣坏了也不心疼!
你说的调试接反烧了一组四只,烧了的是电池还是充电器?我问过那个卖家了,他说有接反保护的,那么电池或者充电器都不应该烧哇?

还有请问能照些清楚的照片吗?这个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输入8-15V输出4.2V可调标称电流10A模块,每片6元,10A充电用需配大电源和功率管散热器要有一定的电器知识和动手能力人士力行,东明有卖.

这个东西的使用价值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芯片型号LM2902,标称充电电流1.2A实测0.8A,

充电电流水分这么大,少了三分之一!

weiguo01 兄,LM2902是什么类型的芯片? 它和手机充电器最常用的LM324或者LM339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出?比它们控制能力高?谢谢!

网友O:
回复 网友T:

我没有数码相机用视频头照的不清楚,开关电源制作的充电器有输出短路保护,但反接电池会烧掉电源管及电阻等电池是不会坏的,这种充小容量电池很不错可以说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充电器,最简单的制作后外观是把三只平放用胶布十字型绕几圈,小体积型外观是把二只电路板并于一盒内比较复杂些二种装法如上面的图,内部是把三只进线220V处用线并联去掉原铜片再加一个2至5K欧的平衡电阻拔掉原输出插头,输出用排线桉串联顺序接充电插座公头就行,那个10A模块要配很多东西和工作量很大如充小容量电池没使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没有数码相机用视频头照的不清楚,开关电源制作的充电器有输出短路保护,但反接电池会烧掉电源管及电阻等电池是不会坏的,这种充小容量电池很不错可以说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充电器,最简单的制作后外观是把三只平放 ...

谢谢weiguo01 兄回复!

如果用摄像头单独给每一个充电器组拍摄,能否清楚些呢?

现在我想给一个3.7V,6Ah的电池充电,是不是用这种充电器三个并联起来就可以得到3.6A(实际是2.4A)的电流?

问题好多,麻烦weiguo01 兄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U:

并联可以的但每只电压要调得一样并三个可得到3.7v2.4A的实充电流,我图上都是串联充11.1v锂电的,触点内部已拔掉插线了没有电了,

网友:
模型用电池对充电电压要求不高,好的电池电压充至4.19V到4.25V都没舍明显区别,充电器芯片没比较过但此性能已卓卓有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并联可以的但每只电压要调得一样并三个可得到3.7v2.4A的实充电流,我图上都是串联充11.1v锂电的,触点内部已拔掉插线了没有电了,

两个问题:1.电压如何调整?
                 2.我是问那四个触点原来是起什么作用的,或者说是问触点后面那四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肯定一个是正极,一个是负极,那另外那两根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O:
线路板上就一个可变电阻,万用表电压档空载时接输出正负极调整,四触点是正极负极和空极不接任何线和反馈指示极,反馈极具有平衡电池电压功能,当电池质量差时电压会超过设定电压值,此时会通过LED泄流使电压与设定平衡.等你拿到实样时一切都会明白了,充电器虚标电流也是很正常的事十个有九个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O:
线路板上就一个可变电阻,万用表电压档空载时接输出正负极调整,四触点是正极负极和空极不接任何线和反馈指示极,反馈极具有平衡电池电压功能,当电池质量差时电压会超过设定电压值,此时会通过LED泄流使电压与设定平衡.等你拿到实样时一切都会明白了,充电器虚标电流也是很正常的事十个有九个虚标.

谢谢指教!设个空极岂不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