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TAOBAO上新买的雷鸟,为何控的间隙很大

楼主(2007-01-23):
右手油门那边,左右有近一半的空隙,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上面两张图就是空隙的位置

网友A:
的确大了点,是不是可以调调呀。 我是新手不太清楚:loveliness:

楼主:
商家说油门杆都有空隙的,大家的也都有空隙吗?我是新手,还要请大伙多多指导啊

网友B:
哪个商家
寄回去换1个

网友C:
是有点过大了,昏,你在东莞,和我联系下,可以直接寄回厂里
已经联系好了,厂里地址给你了,大多是弹簧松了

网友B:
``````哈哈
咋是江鸟的

网友D:
怎一个大字得了,那是相当大,无法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已准备发回厂家,厂家管包修的

楼主:
多谢江鸟同志帮忙联系厂家,不错不错

网友B:
江鸟没的说
爽就1个字

网友E:
后期服务做的好!

网友F(2007-03-06):
我的也有上面的现象,但没有那么明显
不知要不要修

网友G:
打开后盖板一看,大概就知道是咋回事了,通常会是那个定位压片配合不好吧! Good Luck!

网友H:
楼主的运气比我还差,我的雷鸟控有小间隙都让我头痛几天,你的雷鸟间隙比我的还要大,看来你只有把控反厂了,控的间隙,并不是弹簧的原因,我拆开好几次才研究出来,而是遥控杆连接滑块没有完全到位造成的,如果在中心点加固应该可行,但是很复杂,中间的滑块分为两块,遥控杆是连接到里面那块的,遥控杆是固定了的,不能望里面推,所以只有想办法加长遥控杆来固定好里面那块滑块,长度不能超过里面那滑块,不能连接到上面的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