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的一个关于遥控器的想法

楼主(2007-01-23):
现在的遥控频率都不高  好像是80MHz左右  如果使用废旧手机里面拆出来的发射和接收部分进行分别装做成遥控器与接收器,这样,会不会提高整个机机的遥控性能呢?  如果用高频的手机模块(当然是diy后不需要经过手机基站的那种),用ARM单片机控制发送编码后的信息,同时,接收端也用ARM进行解码。这样,通道就不是几个几个的问题了。几十个、上百个通道,混控等都是小case了。呵呵

我是新人,乱说一通而已。  ^_^

网友:
这个不懂,但听着挺诱惑的!~

网友:
80MHz左右, 容易受電台干擾

网友:
哦,挺有思想的嘛.
应当鼓励创新.

网友A:
频率使用国家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乱用。造成干扰要负责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使用国家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乱用。造成干扰要负责任的。

网友:
反应速度太慢。。

网友:
非法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映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手机的实时音频数据传输都没问题    如果用ARM等单片机进行简单的编码  解码   应该问题不大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将频率降低  直到可以使用的遥控频率为止   这样  应该没有频率问题了吧

因为  我想利用的是手机芯片的高速持续的传递功能  这样  通过自己的编码  就算是2个字节的数据传输  也有16个通道    这么小的数据量  但是信息量却是成倍提高

楼主:
其实   我这也就是乱想而已   芯片的型号   传输的性能等东西  我还没查过  哈哈

网友:
现在的最新的2.4G的无线遥控系统就是数字传输的。

网友:
80M接近电台频率  容易受到干扰啊

网友:
我正在做一个近距离(室内20米左右)的433MHZ的发射和接收器。

基本思路:
发射部分直接从遥控器的教练(模拟器)接口获得ppm信号,通过单片机采样后,把每通道数据转换成10位数字信号,然后通过433MHZ数传模块发射出去,数据进行简单的CRC校验。

接收部分接收到数据后,再转化为每个通道的标准舵机信号,或则,直接转化为(有刷)电机的pwm信号。

网友D:
你这样做多走了一步,完全没必要再去弹片机处理;
433兆的发射接受模块就有现成的数据接口,只要把你的教练口信号线和地线接到发射模块的数据输入端就可以把PPM信号发射出去;至于接收解码,也只要把接收模块输出的PPM信号直接接到解码模块就可以了,**的电路图本站以前有人贴过,查查烙铁就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做多走了一步,完全没必要再去弹片机处理;
433兆的发射接受模块就有现成的数据接口,只要把你的教练口信号线和地线接到发射模块的数据输入端就可以把PPM信号发射出去;至于接收解码,也只要把接收模块输 ...

ppm不是数字信号,是模拟信号(或则叫伪数字信号,有篇介绍文章这么称呼的),依靠脉宽的长度来表示通道的值的

我希望先做脉宽长度的数字化处理,再传送出去。

这样做类似(当然只是类似,并不完全一样)与PCM信号。

网友E:
不在标准频段,你可能干扰别的,别的也可能干扰你,不怕炸机就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在标准频段,你可能干扰别的,别的也可能干扰你,不怕炸机就试

呵呵,要试的,正在进行中。。。

主要是DIY室内微型机(几克~几十克)上用,遥控距离20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