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新手问题请DX赐教

楼主(2007-01-23):
请问下象FF9 9X2这些控是不是没有晶体?
用的就是控后面的长方型的高频?
那如果买来的控是不变频版能换个变频的高频当变频的用?
很多人说的几个频点是什么意思 比如10个频点的?

网友A:
您的问题很好说清但打字有点累....建议多翻一翻老贴.恶补一下

网友B:
您好!
1、如果是变频板的话是不用晶体的,因为里边是用PLL的方式,可以选择很多个频点
2、10个频点指的是10个同的发射频率点如:40.810 40.830。。。。。。
3、不是变频板的控,换高频头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