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什么才叫平衡充

楼主(2007-01-23):
A:单12V 2.2A电源 +3个DC-DC变换器+3充电板
B:三5V 1.7A电源+3充电板

是否一样?

网友:
一样的··因为是最终原头也是一个发电厂

网友:
A

不就是三个充电器吗

网友:
有差别,A可以场外用,B则不行

楼主:
准备用30米的材料费做个3路平衡充(不含电源)

3DC-DC
3充电板
电流2A

估计总费用<100

网友:
差别是A要有一个好的电源,B就是所谓的“真正3路平衡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30米的材料费做个3路平衡充(不含电源)

3DC-DC
3充电板
电流2A

估计总费用<100

<50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用30米的材料费做个3路平衡充(不含电源)

3DC-DC
3充电板
电流2A

估计总费用<100

不包括人工吧?还都是旧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包括人工吧?还都是旧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