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购了电池,怎样解决与75G的插头连接问题?

楼主(2007-01-23):
外购了电池,怎样解决与75G的插头连接问题?

网友:
3.5mm的香蕉金插就可以了。

网友A:
4MM的最好,我们都用4MM的接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MM的最好,我们都用4MM的接头的

可是,电调标配已经是3.5mm的了。难道全部改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电调标配已经是3.5mm的了。难道全部改掉?

是的,我们这里的摸友是全不改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这里的摸友是全不改掉的

明白了。那,小龙的电池不能直接用在大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