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x XTR模拟器练倒飞问题

楼主(2007-01-23):
请问用Reflex XTR模拟器怎样练倒飞?我是FUTABA 遥控器,怎么每次一飞就坠机控制不住?不是说倒飞的方向是相反的吗?要把遥控器的倒飞开关打开吗/

网友:
模拟器里的鸡鸡都是3d模式的,油门杆在中位推力为零,往上推力为正,往下拉推力为负,倒飞时往下拉油门鸡鸡就往上升了。

楼主:
模拟器里不用打开倒飞开关吗?是不是最右上角那个开关?

网友:
首先要设置倒飞螺距和倒飞油门曲线。并指定通道对应到XTR的通道分配菜单 F7
没有现成的开关一打就可以倒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