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火花电容

楼主(2007-01-23):
消火花电容能串联使用?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并联使用。。。。

网友:
如果是104的瓷片电容那是问题不大的,串着用好了

网友A:
我看见有的朋友是串联,中间接地的使用,好像也蛮好的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是消火花,电容越大越好,至于接不接地,关系不是很大,所以串连的话不是一个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有的朋友是串联,中间接地的使用,好像也蛮好的

这样接的时候已经不能算是串联了,消火花电容的一端是要接地或外壳才能有消火花的作用的,消火花电容是不应该串联的,除非是因为电容的耐压不足,当必须要串联时,则电容的容量需大一倍

楼主:
哪谁有具体的接法?
比较好的接法是什么?